数控加工工艺过程卡和数控加工工序卡

楼主(2017-12-26):
求写过程卡和工序卡

网友A:
这是不是 铸铁件 ?

网友:
这看起来应该是个铸件吧?图纸怎么没有拔模角?而且这两个孔口没有倒角?

典型箱体铸件:

划线~找正粗铣大面、粗镗两孔~精铣大面(需要的话,空腔处支撑减震)~精镗两孔、铣上面、倒角~粗铣28尺寸位置

网友(点评):
给大神点个赞

网友(点评):
我不是大神,我只是把以前公司的发动机凸轮轴箱加工工艺说出来了

网友:
数控加工的工艺

网友B:
这是学校要写课程设计??

网友:
期待大神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不是 铸铁件 ?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学校要写课程设计??

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这是 连杆  从铸造到 成品  你是都需要写出来

网友:
这些工作要都写出来需要很长时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