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链条行进速度的问题

楼主(2017-12-26):
今天本来想复习以下以前的工作,做到链条这块突然卡壳,发现个问题,理想状态下:链条在链轮上运动时链条的行进速度应于链轮分度圆上的线速度等同,但链轮能提供链条的行进速度应该是节距*齿数*转速,这个速度小于分度圆线速度,这是不是说,链条上的线速度并不相同啊?

网友:
不相等 不是要打架了

网友(点评):
就是这个问题啊,可是不打架啊,我痛苦的是做仿真不是匀速的真操蛋

网友A:
机械设计没学好。链条传动本身就不是匀速的,多边形效应,速度不相等的。

网友(点评):
不好做仿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械设计没学好。链条传动本身就不是匀速的,多边形效应,速度不相等的。

就是圆和多边形的意思,没法完全重合

网友:
LZ进入了一个死胡同

网友B:
不按线速度的话,按角速度能算不?我也不太懂

网友(点评):
更不好算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不按线速度的话,按角速度能算不?我也不太懂

阴影的那部分是链条损失的速度,不过因为链条节距相等,所以阴影部分你可以看成一个常量a,计算时:节距*齿数*转速+a*齿数*转速=要求的数,这个a你可以推算出来,也可以不推出来,看你要做什么样的计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阴影的那部分是链条损失的速度,不过因为链条节距相等,所以阴影部分你可以看成一个常量a,计算时:节距* ...

我文字里的a可不是代表我图片里的a哦,别弄混了

网友:
链条传动仿真

网友:
这个仿真做的还是挺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