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选内先导式还是外先导式电磁阀?

楼主(2017-12-26):
先请教下内先导和外先导的区别是什么? 我百度了下 说是外先导需要额外一路气控制阀体,这句话我不明白。
我的应用环境是这样的:
真空泵的电机一直不停的旋转抽真空,即进气管路一直是真空的(极限真空
0.1~0.5mbar
),我需要电磁控制间断输出真空(给信号就输出真空,不给信号就释放真空让吸附的产品掉落),客户有台设备选用的是SMC的3通外部先导阀,我想问的是选择外部先导的理由是什么?内部先导不行吗?
还望大神给于详细说明。
是不是三通分别是:进气-出气-消音器?

网友:
楼主自己看吧。

网友(点评):
答非所问,人家问先导式电磁阀用内部先导还是外部先导

网友(点评):
不知道层主这个总结是从哪找的,但写这个的人绝对是个外行,总结的完全不对。

网友:
我从百度上搜的,但是我认为比楼上的靠谱

【百度】大多数场合使用内部先导就可以解决问题,如下情况使用外部先导式,1.进气口与出气口压力差大,比如进气口憋气,出气口用在吹气,直接与大气相连。这种情况用内部先导不一定不行,但有时会动作不良。2.主气路压力超过1MPA,阀芯上承受的力不能太大,内先导会把气路压力直接加载到推动阀芯的力上,导致结构必须增加体积。3.主气路气压很低,压力不足以推动阀芯动作(小于0.2MPA或者真空环境),这种情况下必须使用高压(超过0.2mpa)的气路来推动阀芯。4.进气口供气不足(使用了节流阀,比较极端的情况,很少流量的气流过)的情况下内部先导会出现动作不良,不稳定。
外部先导和内部先导其他部分大都是一样的,外部先导也只是把一路气直接接到先导口,并不用增加电磁阀,这个先导口是一直通着气的。只要增加气管即可【百度】

换而言之,外部先导阀会另外选一路气来打开,而不是靠主气路的气压来先导
你所处的工作环境显然符合第三点

二位三通显然三个口是A,P,R 分别是输出,输入,排气,随便在目录上翻下就有

网友(点评):
别百度了,百度上写电磁阀的很多都是江浙沪一带做电磁阀的托,根本不懂原理,瞎说一气。

网友:
二楼霸气正解!

网友:
已经有人贴出原理了 我简单的说吧
内先导是靠阀内部分一路输入的气来推动阀走 内先导阀不能通负压 阀芯动不了 工作时输入气压不能低于先导气压 你可以看SMC的阀的资料 有个压力工作范围 一般不低于15.bar
外先导可以通负压正压 因为推动阀芯的力是来自外部 独立于输入
先导型电磁阀的电磁力,不是用来直接推动阀芯的 是辅助打开内部的小阀 小阀带动主阀
直接靠电磁力推动的叫直动式电磁阀 其实也可以用于真空 但电功率比较大点 也没有先导式通流能力强。

网友(点评):
你这个简单的说的比较明白。

网友:
我说都懂不懂啊,外先导可以用阀岛集中控制,就这么个事写那么多干什么?还有二楼那个破总结,九成是浙江那边的阀门厂写的,MD先导头不是个直动电磁阀啊!

网友(点评):
内部先导也能用阀岛啊 SMC常用的SY系列就是内部先导的

网友(点评):
我是针对楼主的问题,没说内先导就不可以用阀岛,控制吸盘的阀一般比较大,大的甚至有座阀,不适合装在阀岛,这个阀隔的远了也会增加真空泵的负荷,一般都装在吸盘附近,为了控制的方便就外先导了。

网友(点评):
我看的那个设备SMC VG342系列的 紧挨着真空泵

网友(点评):
挨着真空泵,产生吸力慢一些,但是吸力柔和一些

网友:
先导式电磁阀通电动作后,主气路分路打开,推动阀芯动作,继而主气路实现切换。也就是说,上主阀芯驱动的力量是由主气路进气的压力决定的,所以内先导阀门才有最低开启压力(需要克服摩擦力、重力等)。
而外先导式阀门额外接了一路正压先导气源,工作时推动阀芯动作,而主气路可以是正压或者负压。
实际应用时,如果是真空条件,建议选择直动式电磁阀,而且最好是平衡式阀,这样可以保证阀门在负压条件下正常通断,而且不会因为方向的问题导致阀门开启延时。

网友(2024-10-28):
那先导式电磁阀断电断气还可以保持位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