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来看看,爬壁机器人的问题

楼主(2017-12-26):
现在打算做一个爬壁机器人,介质是铁,但是在选用到底是磁力吸附还是气压吸附纠结了,主要有以下两个问题
1.磁力吸附的话,距离对磁力的影响是不是特别大,采用电磁铁好还是永磁好
2.负压吸附的话气源怎么解决,气源体积是不是非常大,有没有小型的气源推荐最好是有型号
希望有经验的大神解答一下,十分感谢!

网友A:
磁力吸附,潘际銮院士是这方面的专家,可以找他,他也很乐意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力吸附,潘际銮院士是这方面的专家,可以找他,他也很乐意帮助!

谢谢你,请问你有他的以前做的案例或者网站之类的吗?

网友B:
市场已经有各种成品,我推荐的是真空吸附(真空产品为PIAB):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市场已经有各种成品,我推荐的是真空吸附(真空产品为PIAB):

现在这项技术有什么具体的作用没?

网友(点评):
清洗外墙。

网友:
爬墙机器人都气动的,这个采用真空发生器,我们冲压自动化上面几十公斤的铁板都吸得起来,你这区区一个机器人不成问题的。

网友:
磁力和真空选型主要还是因要对付的墙面不一样而定吧。

网友:
真空吸附可以在很多介质上工作,磁力吸附只能在铁介质上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这项技术有什么具体的作用没?

那对外部环境要求也挺高吧

网友:
磁力吸附,用电永磁技术比较好,磁力足,可控制

网友:
机器人内部发热问题,都是怎么解决的?我有个建议,内部的塑料件全部使用S导热塑料材质的,不需要添加散热结构,就能靠本身的材质散热,既简单又高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请问你有他的以前做的案例或者网站之类的吗?

这个没有,只是听以前的同事提起过。

网友:
最近也在考虑爬行机器人的方案,1.吸附功能,常见的电磁式跟负压吸附2.移动功能,常见轮式跟履带式。我这是不锈钢,磁吸式pass了,还需要障碍跨越,有想法可以交流交流。

网友:
真空吸附对吸附面的要求挺高的

网友:
需要做手板模型的设计师,可以加我QQ 605035117. 质美价优!

网友:
我记得有种玩具小车,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2021-08-31):
永磁吸附爬壁机器人,已经是成熟产品了,针对你特定的钢制材质,完全不必用复杂的真空吸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