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螺母机构

楼主(2017-12-26):
论坛里边有哪位大神有锁螺母机构的图,跪求,或者有哪些新颖的想法和可以借鉴的机械设备也行。

网友A:
螺母自锁机,我之前有帖子发过此类的数模

网友:
目前这个东西还是有点难度的

网友:
是热熔螺母吧

楼主:
没有,是普通4 5 6螺母要旋进去螺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母自锁机,我之前有帖子发过此类的数模

这个目前没见过类似的,层主有什么好的可以借来学习一下

网友:
套筒+扭力传感器+传动丝杆+联轴器+伺服电机+支座+控制单元,不同螺母更换不同套筒。这就是整个结构布置的文字表述表达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