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不锈钢工件的凹槽如何快速加工

楼主(2017-12-26):
不锈钢圆形上面的6个凹槽 如何在铣床上面快速的加工出来,希望来个老师傅讲解下步骤啊谢谢!

网友:
无尺寸,无要求,加工分度盘一个个铣

网友(点评):
无尺寸,无要求,加工分度盘一打一打铣

网友:
先钻内孔,再扩口,最后上分度器铣槽

网友:
铣床最好用的就是万能分度头

网友:
我觉滴线割比较靠谱,铣床铣可能变形。

网友:
有报酬吗?

网友:
先钻内孔,再慢慢地分度器铣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