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货架挪动方案怎么做?

楼主(2017-12-27):
      在非标设计中,方案确定是最重要的一环,好的方案可以使企业资源、机械原理、客户需要三者实现有机结合。这样做下去才能双赢。

      附图是一个有四个轮子,但无动力,空载重25Kg,满载60Kg,长*宽*高=1600*680*1500的货架。这样的货架共有40个。现在要从相距300米的甲地与乙地之间往返运动。这条产线的方案怎么出?

网友:
做吊耳,像缆车那样

网友:
AGV

网友(点评):
还不占用空间,买台AGV小车就行了,10几万吧

网友(点评):
类似的项目,买了好几台AGV小车,目前有个大问题就是,人跟货物有时会经过运动轨迹,AGV小车反应太慢了,算法很重要,雷达要多些

网友:
2楼的不错,但前提是这条产线要用多久,因为300米距离,投入要不少的。

网友:
300米的AGV,布线也真是挺长的,关键人和货还从小车行进路上经过
还不如每次集中起来用叉车叉过去,半小时就好了

网友:
加装个电瓶,电机 ,就可以跑了  定轨道。

网友(点评):
但那样的话,货架变面电动四形式,不但要有方向控制,还要刹车之类成本也会很高。

网友:
考虑一下再底下做环形轨道地面是平的或者有凹槽的挂钩,在小车头部做一个挂钩,直接用底下的拖链带着小车走,两端再做个自动脱钩的装置到地方直接就掉下去,感觉这种方案就是施工比较大,许要开地沟槽,也可以用沿轨道运动的电动小拖车,就是动力不太好解决,需要经常充电

网友:
安装定轨道 或者AGV  根据方案要求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