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的加工难度有多大?

楼主(2017-12-26):
零件数量4个,如下图,红色的面为加工面,其余毛坯。零件是焊接件,材料Q235.   有5mm高的T形槽(T形槽不是通长的,后端完全开放)。请问,线切割能干出来不?或者其它的加工方法,加工难度如何?

网友:
都能加工出来,线切割和加工中心就可以做到的

网友:
Q235材料就决定了它没什么难度

网友:
槽可以上T型刀

网友:
线切割    上加工中心要配把T槽刀  不合算

网友:
4个 估计要2000块 (材料 + 加工)

网友:
T型槽不需要清根还是很好做的

网友:
T型槽铣床也能干。

网友:
线切割很容易加工出来

网友:
顺便借楼请教一下,线切割的表面粗糙度能达到什么精度?

网友:
薄壁件,加工难度灰常大的。

网友:
不好加工呀。线切好像需要卡具,T型刀好像要定制

网友:
加工是没难度,只是还可以更省钱

网友:
整体加工难度大,可以做成装配式来保证。

网友:
很多加工形式都可以,就是粗糙度和精度不好保证....上数控就需要加长刀杆了,而且T槽尾部清根不好做到,热必要性不大

网友:
你们都好厉害啊,这些是搞设计的必须要懂的东西吗,设计时候和加工工艺联系好大啊!

网友(2018-04-10):
线切割是肯定能干出来的,现在这个结构也就只能用线切割加工好点了

网友(2018-07-05):
线切割可以,说加工中心用T型刀的,有考虑工件和刀柄的干涉问题吗?

网友:
这个不难,上铣床或加工中心,使用合适的槽铣刀就能加工

网友:
线切割的高度尺寸可能不够,加工中心做的时候装夹位也没有,有点麻烦

网友:
不知道用途是什么?一般这种件常用注塑成型,能否用所料件代替

网友:
使用線切割成本高,速度看有無精度,精度高用慢走絲線切割,精度低慢走絲,但沒有電腦銑床好用,是我的話,用立式中心加工機,速度快成本低

网友:
加工中心或数控铣床,刀具使用T型铣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