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链阵列方法

楼主(2017-12-26):
哪位朋友能分享一下链条装配配合和运动啊,感激不尽。

网友A:
2015版之后有装配体链式阵列功能

网友B:
运动的话 就算了呗 太费神

网友C:
首先要SW装的2015之后的版本,一切就变得简单了,先装配好两节链条,将对称面与轨迹草图共面,删除所有配合关系,在装配特征里有链零部件阵列,阵列后链条可以活动

网友:
多谢楼上指教

网友D:
你可以下个凯元插件,可以生成链条。但是不能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15版之后有装配体链式阵列功能

恩,就是怎样才能让链轮链条同步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下个凯元插件,可以生成链条。但是不能动。

恩恩,我下有ky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要SW装的2015之后的版本,一切就变得简单了,先装配好两节链条,将对称面与轨迹草图共面,删除所有配合 ...

那怎样才能做到链轮链条同步呢,好像不需要做动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动的话 就算了呗 太费神

不动看上去没效果呀,想检查一下干涉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15版之后有装配体链式阵列功能

恩恩,就是链轮和链条该怎么配合

网友(点评):
这个就是个,2017版本的

楼主:
我2015的啊

网友(点评):
这就麻烦了,我没有15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2015的啊

能不能直接告诉我呢,用什么方法,哪个配合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楼主:
能不能直接告诉我呢,用什么方法,哪个配合可以实现

网友:
首先将一个链条部件(带空心轴的)和链轮轮齿进行同心配合,配合的时候注意该同心处在轨迹上,最好先把带内轴的和盖板的两个组成装配体然后插入,然后进行链阵列,链阵列选第三个选项,然后删除前面的同心配合就ok了

网友:
细节上你还应该建立链条轨迹线,建立中间面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