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种设计

楼主(2017-12-26):
就是15个圆环套在一个轴上,轴用电机带动,分为360/15=24度,轴转过24度第一个圆环转动90度,,然后不动,再转24度,第二个圆环转动90度,依次累推~~~~,用凸轮或者减速器能实现不?

网友:
是联动的么,轴转24度,圆环也慢慢转90度,还是一下子转90度

网友(点评):
速度没要求

网友:
一种方案:用不是全齿的齿轮,就是圆周上只在一部分圆弧内分布齿。

网友:
找块以前的转盘走字老电表,家里的水表也行,拆开参考一下它的走字原理。某宝买块机械式计数器也行。

网友:
我是新手,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速度低的话应该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