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控制零件之间的间隙

楼主(2017-12-26):
各位前辈,小弟在工作时,常常遇到对零件之间的间隙控制不好的情况,导致最后累计的到测试点的间隙较大。设计中,遇到要对间隙进行控制的情况,我一般是参考标准上的推荐,对零件的尺寸公差进行控制。
想请教各位前辈,对零件的间隙控制的方法,有没有推荐的方法、书籍、文献资料?

网友:
去学学系统尺寸链与公差,应该就差不多了,论坛里有大神发过,你去找找,听说有点难,嘿嘿,我也不太清楚,同在学习中

网友A:
1,找两本公差与配合、互换性的书看看,积累、熟悉一些典型结构的配合形式。
2,再就是要对间隙、过盈有个大概概念,比如说100的轴孔配合0.01-0.02的间隙现场装配是能敲进去还是得压才能压进去,需不需要热装,这些实践经验要向装配师傅讨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找两本公差与配合、互换性的书看看,积累、熟悉一些典型结构的配合形式。
2,再就是要对间隙、过盈有个 ...

身边缺少有经验的师傅,这些经验知识有书本传授吗?

网友:
你说的应该是累积误差的问题,这个可以计算的,叫尺寸链公差计算。标准上通常规定的是轴和孔之类配合,“一般”照用没太大问题。

网友:
你说的应该是累积误差,可以通过尺寸链公差计算,来确定是否达到预想要求,然后再对各个公差进行调整

网友:
最好自己参与一些装配维修,很多东西参与拆装,然后体验结合公差标准选择精度等级和配合等级,这样经过几年的经验积累就有把握了。

网友:
楼主是不是还没掌握好先布局后零件的习惯啊?

1)别急着画零件,先把布局图定好。

2)玩好参数关联的设计习惯,虽然过程略微繁琐,但能避免绝大多数的布局不合理的问题,也能让你少走回头路。

一提到参数化设计,很多朋友爱说这个适用于系列化设备的设计。

而我,不论什么样的设备,都是参数化的推进。

不然,越来越让人上火的Inventor,我早就丢掉不用了。

现在的Inventor,什么都差,就是参数化好用方便。

这也归功于目前的Inventor研发队伍没精力和没能力去倒腾这个他们的前辈们摸索出来的好功能了。

再过几年,不知道这个参数化功能会不会又是一个残缺不全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