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社友们讨论 这样的垫片用什么方法做简单

楼主(2017-12-27):
材料为0.8厚的普通不锈钢板   ,除了水切、激光等还有没有办法用普通机械加工方法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切割

线切割加工那两个园的时候是不是不方便啊?

网友:
冲裁,一次成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切割加工那两个园的时候是不是不方便啊?

不要听他的。。。线切割成本多大

网友:
这个根据我们这里生产类似产品经验。。要看你量的大小而定了。。。量大就冲压,,,量小了就不值得开模了

网友B:
看要做多少件,数量少,用线切割。数量大,用冲压,因为冲压要开模具。激光切割是优选。

网友C:
数控冲床,然后折弯???

网友D:
这个单看图纸肯定冲压是最好的选择,如果批量大小是否可以开模

网友E:
数量大就直接冲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要做多少件,数量少,用线切割。数量大,用冲压,因为冲压要开模具。激光切割是优选。

谢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控冲床,然后折弯???

折弯可以先不用做   现场装配完了再折    开始没说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数量大就直接冲压

估计开模就不划算了     数量不是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要做多少件,数量少,用线切割。数量大,用冲压,因为冲压要开模具。激光切割是优选。

之前没咋接触激光加工     不知激光加工一般怎么算费用啊? 如果找外面干的话

网友:
基于量。量少线切割、激光切割。量大直接开模冲压,直接到位。

网友:
用线切的,该考虑一下如何满足那5度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单看图纸肯定冲压是最好的选择,如果批量大小是否可以开模

5°先不管    最后装配直接现场折弯就是了   刚没说清楚                 实际装配时没那么精确  你懂得哈

网友:
冲床 空洞 一声就搞定 几秒一个

网友:
量大直接冲压,几秒一个或者几十个

网友:
线切割,用2个平板夹起来,先割孔,在用轴穿孔割外形;我才做过。

网友F:
0.8划线铁皮剪手动剪。

楼主:
引用 网友F:
0.8划线铁皮剪手动剪。

手动剪的话第一个可能剪不齐    第二个问题是两个园怎么剪啊??

网友:
首选激光啊,冲压的边缘不够平整

网友:
等离子切割,又快又便宜

网友G:
典型的二次冲压。不过图纸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典型的二次冲压。不过图纸有问题

图纸怎么改呢?

网友(点评):
没见到实物不知道怎么改,不过这图纸一看就容易引起歧义。所以说图纸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