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轴随动系统

楼主(2017-12-27):
现在需要做一台设备,Z轴需要随板子厚度保持恒定距离。除了使用位移传感器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求大神指教。

网友A:
现在有一个楼主,  需要一个可以动的 Z轴, 什么设备 设备样子 , 设备 大小  材料 样子都没有,反正 你们就给出方案吧,

网友:
连续测距可以吗?

网友:
仿形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有一个楼主,  需要一个可以动的 Z轴, 什么设备 设备样子 , 设备 大小  材料 样子都没有,反正 你们 ...

网友:
仿形随动呗

网友:
一个位移传感器也不贵

网友B:
机械上可以用仿形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上可以用仿形原理

仿型的话一开始就考虑过,没办法实现,位移传感器现在也实现不了要求,现在更换设计方式后在编程上想办法。谢谢提供参考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