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REO 2.0的 配置文件

楼主(2017-12-27):
现在公司统一要用 CREO 2.0 , 但是配置文件和工程图模板,以前用这个软件的人也没有。 有大侠能帮忙发一个国标的配置文件和工程图模板吗?现在正在自学网学习中。

网友:
可以到精诚网上找一找

网友A:
Creo3.0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pL5Nw19 密码: mrqb

网友A:
引用 网友A:
Creo3.0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pL5Nw19 密码: mrqb

Creo2.0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pLoSvDx  密码: wh6v

楼主:
引用 网友A:
Creo3.0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pL5Nw19 密码: mrqb

非常感谢大侠,里边还有教程。 3.0的能用2.0的模板吗? SOLIDWORKS 的是可以。刚开始学习creo 感觉有点麻烦啊,跟SW比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Creo3.0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pL5Nw19 密码: mrqb

大侠, 我3.0安装,已经配置完后 也是这种错误, 视频中老师说是模块没有安装完全, 可是我又检查了一遍,都装了啊。。您有出现过这个现象吗?求指点下啊。感激不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侠, 我3.0安装,已经配置完后 也是这种错误, 视频中老师说是模块没有安装完全, 可是我又检查了 ...

看那个补充说明(重要).PDF 文件

看那个补充说明(重要).PDF 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那个补充说明(重要).PDF 文件

大侠,您看,我重新打开 按抓鬼程序, 重新配置, 这是安装截图,都显示是灰色的, 是不是说明我上一次安装的时候是都安装了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侠,您看,我重新打开 按抓鬼程序, 重新配置, 这是安装截图,都显示是灰色的, 是不是说明我上一 ...

看状况,新建表示未安装,已安装会显示已安装

重新安装也不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状况,新建表示未安装,已安装会显示已安装

谢谢 大侠, 不是没装上,我也不知道3.0有什么原因, 反正就是有错误, 用了个里边的 M250的2.0版本,W7 和W10 都可以。 谢谢您,好人一身平安!不过还有的问题, 工程图模板上边 没有公司的名称 我想把它加上去,但是不知道哪些模板在哪里放着。 您知道吗? 告诉我下。 我稍微改下就能用了。。。

网友(点评):
大侠 , 不用麻烦了, 我找到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状况,新建表示未安装,已安装会显示已安装

大侠, 左边是插件里的模板, 右边是我更改后另存的模板,右键显示属性是这样的, 我吧我另存的模板放到他的那个模板文件夹里就不显示。为什么啊? 右边的图标带小锁是公司的保密软件,应该是不影响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侠, 左边是插件里的模板, 右边是我更改后另存的模板,右键显示属性是这样的, 我吧我另存的模板 ...

首先你要分清frm格式文件和drw格式文件的区别,drw格式是画工程图用的,
frm格式是在画工程图时调用的图框模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分清frm格式文件和drw格式文件的区别,drw格式是画工程图用的,
frm格式是在画工程图时调用的图 ...

嗯 改后存的是格式, 人家的那个应该是模板 对吧? 或者说我能直接在他那个上边改,然后同名字存到他的那个文件加下吗? 也就是改完以后覆盖他原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 改后存的是格式, 人家的那个应该是模板 对吧? 或者说我能直接在他那个上边改,然后同名字存到他的那 ...

可以,同不同名都可以,只要在那个文件夹下。
drw工程图模板文件,ptc\CreoWork4.0\templates

frm图框模板文件,ptc\CreoWork4.0\format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可以,同不同名都可以,只要在那个文件夹下。
drw工程图模板文件,ptc\CreoWork4.0\templates

看名字一样,功能是不样的,格式也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名字一样,功能是不样的,格式也是不一样的

大侠, 明白了, 应该 我先改格式, 然后才能用格式生成模板,用其他名字保存就能显示到软件了把。 或者我直接更改模板。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图纸中我们需要添加一个版本号, 我想让他显示在这里,可以吗? 我知道可以在工具,参数里设置,。。就是想把它弄到这 这样填写的时候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名字一样,功能是不样的,格式也是不一样的

大侠,打出来 就是这个效果 边上 达不到, 我记得,SOLIDWORKS 也有这种情况,打印设置里 选择 自适应 就行 可是 CREO 这个我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名字一样,功能是不样的,格式也是不一样的

大侠, 在麻烦您下, CREO 零件名称怎么能打 点啊?  以前用的SOLIDworks 比如 KZ02.00.01-08 ,中间那两个点,CREO 不能显示,好像只能用"-", 有办法解决吗?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 在麻烦您下, CREO 零件名称怎么能打 点啊?  以前用的SOLIDworks 比如 KZ02.00.01-08 ,中间那两个 ...

不能用点,可以用  下划线_   横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Creo2.0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pLoSvDx  密码: wh6v

大侠 再来麻烦一会。。。

从工作目录往别处另存的时候,是不是必须得改名字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 再来麻烦一会。。。

你是想做什么呢?
同一会话中不能有相同的文件名,会报错的

网友(点评):
开始 创建零件和工程图不是都在工作目录中吗?我画完以后想把他另存在别的文件夹下,好看,要不工作目录中轨迹文件什么的一推,有点乱。但是显示另存的时候不能用现在的名称,只能换一个在存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 再来麻烦一会。。。

你是想更改模型名称时,让已做成的工程图纸与其依然对应关联,是吗?
在config.pro配置文件加入 rename_drawings_with_object both。这句文本的意思是重命名时也重新命名工程图,

网友(点评):
大侠 厉害啊。。。。不过我的意思是, 我另存模型的时候能跟开始绘制时候的名字一样, 我给您发截图的意思是,我要想另存必须要改名字, 截图中有下划线有横杠不一样的。如果不改名字就不能存,这个能解决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 再来麻烦一会。。。

这样的话你直接复制不就OK了?另存为的话就必须改名称
选中工作目录文件夹A下的文件,复制到文件夹B下就可以了
另:
轨迹文件是可以删除的,你的D盘下有个批处理文件,专门删除默认工作目录下的轨迹文件

@echo off
del D:\ptc\temp\Creotemp4.0\trail.txt.*
del D:\ptc\temp\Creotemp4.0\std.err
del D:\ptc\temp\Creotemp4.0\std.out
del D:\ptc\temp\Creotemp4.0\*.m_p
del D:\ptc\temp\Creotemp4.0\*.log
del D:\ptc\temp\Creotemp4.0\*.xpr
del D:\ptc\temp\Creotemp4.0\*.idx
del D:\ptc\temp\Creotemp4.0\*.crc
del D:\ptc\temp\Creotemp4.0\*.log.*
del D:\ptc\temp\Creotemp4.0\*.osv.*
exit

把位置改成你要删除的文件夹位置

补充内容 (2018-1-10 08:52):
按理说是不会出现尺寸丢失的,不过Creo和CATIA软件不一样,没有绝对位置,你根据个人习惯选择最适合你的操作

网友(点评):
您所说的复制,我以前试过,复制完了以后零件模型打开貌似没什么问题,但是二维图,就少东西了,本来都画好的,然后有些尺寸或者视图就没了,不知道您遇到过没,现在最好就是,改名另存。这样能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状况,新建表示未安装,已安装会显示已安装

大侠,如图,为什么左边的阶梯剖就能显示全, 下边的那个怎么就显示成那样了?零件的截面 应该没什么问题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侠,如图,为什么左边的阶梯剖就能显示全, 下边的那个怎么就显示成那样了?零件的截面 应该没什么问 ...

没有模型我也不是很清楚问题出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模型我也不是很清楚问题出在哪

那个问题貌似解决了,可是有出来个新的界面 大哥X 号是什么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问题貌似解决了,可是有出来个新的界面 大哥X 号是什么啊???

正常前面都是个绿色对号,×表示你的截面创建有问题,要不你就删了重建吧

网友(点评):
嗯 但是 重建也是这个啊。。我不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