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D调整形位公差标注框和字体大小

楼主(2017-12-27):
请问怎么在CAD里面将形位公差标注的图框和字体同时放大,我在特性里面改文字高度只能变大图框

网友A:
可以选中然后用放大工具,填上适当的比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选中然后用放大工具,填上适当的比例

用缩放也没用啊,就变了框,字体还是没变

网友:
为什么要放大框,应该缩小图框,然后用1:1打印才对

网友B:
具体图框及各个字体及大小是有国标的,怎么可以自己随意修改呢。安装一个插件就好了。图框和字体都会随你的比例变化而变化。比如英科宇机械工程师和清华天河等CAD的插件,很好用而且非常实用。

网友(2018-03-09):
楼上这个界面很像CAXA哟

网友(2018-09-05):
最后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主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2018-11-02):
引用 网友B:
具体图框及各个字体及大小是有国标的,怎么可以自己随意修改呢。安装一个插件就好了。图框和字体都会随你的 ...

我也是来找答案的,看到你的回复,我觉得有必要说明一下。
你说的话我们都懂,但是“具体图框及各个字体及大小是有国标的怎么可以自己随意修改呢。”这话真的不好听,做人不能那么死板,我且不说特殊情况可以修改,就来说说,如果我标注大小修改一点对整个图纸效果都是好的话,难道我还一定要走国标?我来给你一个明确的说法,现在机械行业,辅助绘图工具CAD来说,大部份公司都有自己的公司标准,而这个标准,有不少的东西都是和国标不同的,为什么修改呢,因为自己的标准更加好或者合适!
当然,如果你那句话改为:“建议别轻易修改”,那就好很多!

网友(2019-05-28):
公差标注框右键--特性   调整公差的文字高度,标注框就会变大或变小了,然后调整文字样式让公差框看起来顺眼一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