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个零件应该怎么出模省成本

楼主(2017-12-27):
      请教各位大神,像这样的产品有十多个大小不一的零件,是多个零件集中到一个大模具中开模成本低,还是分成几个小模具开模成本低呢?为什么?

网友:
是不是在好安装的情况下零件越少越好啊

网友A:
塑料玩具啊? 材料一样 大小不大,那放一起不不是一次 打一套 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塑料玩具啊? 材料一样 大小不大,那放一起不不是一次 打一套 多好

大神的意思是零件全开在一套大模具中好么?那样要求比较高的精度的话流道是不是不好设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的意思是零件全开在一套大模具中好么?那样要求比较高的精度的话流道是不是不好设计

不敢说大神,只是自己觉得,一样东西不大 开一起方便,至于流道精度那些 要你自己去算了

网友:
量不大的话,能放一起最好放一起啊,省钱嘛

网友:
颜色相同的可以放在一个模具里面。

网友:
看你注塑机可以打多少克的

网友B:
楼主这个问题很有点代表性。我想具体的回答一下
首先,怎样评估产品的成本是非常重要的试求。
1:必须首先要清楚的知道,产品的预计市场投放量。这样才可以知道我们模具的具体寿命要求。
2:贵公司产品装配生产线的装配能力,
3:贵公司注射机的具体配置。这样才可以根据注射机的配置安排模具的具体技术排布。
4:一般来说,产品的量要是比较大,不会把几个不同的产品安排在一套模具里面。这是因为,在生产的过程中,由于机器,工艺,材料
等方面的原因,总是会有不良产品。这样,久而久之,会导致实际生产的产品数量不匹配。
5:最后要说的是,不同的产品在一套模具里,由于产品的大小,形状,重量都不尽相同,这样,在注射过程中,塑料制品的质量是无法得到保障。即使颜色相同,除非产品的基本特征很近似,一般不主张在同一套模具生产。

网友:
量大还是单独开模,要是试制零件的话一起开省成本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问题很有点代表性。我想具体的回答一下
首先,怎样评估产品的成本是非常重要的试求。
1:必须首 ...

谢谢指教!小批量试制还是尽量开在一两个模中,大批量生产单独开模

网友B:
小批量当然可以安排在一起。但是,仍然要考虑产品的质量。也要根据产品的特点。不能勉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批量当然可以安排在一起。但是,仍然要考虑产品的质量。也要根据产品的特点。不能勉强。

想请教下,做使用频率较高的活动性卡扣用高韧性的ABS是否可行?什么牌号的abs?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请教下,做使用频率较高的活动性卡扣用高韧性的ABS是否可行?什么牌号的abs?谢谢!

建议采用高强度的PP。因为PP的分子定向性很好。很多塑料铰链都是采用PP做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采用高强度的PP。因为PP的分子定向性很好。很多塑料铰链都是采用PP做材料。

组装型产品,刚性和尺寸精度还是有要求的,PP会不会达不到预想效果呢

网友:
感觉大家百忙之中,抽空进来看帖。
我是来自深圳市众达手板模型的销售代表-小陈。
我们公司有10多年的手板生产经验,为国内外设计师生产了大量是手板,从加工到电镀,喷油等后处理,一条龙加工服务。

我司主要经营:
1.CNC 加工
2.3D打印
3.复模
4.小批量生产

需要的朋友,可以加我的QQ进行咨询报价:605035117. 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组装型产品,刚性和尺寸精度还是有要求的,PP会不会达不到预想效果呢

ABS容易老化。如果尺寸精度要求高,可以考虑PA。尼龙

网友:
很多零部件放到一起对工人组装放错及效率负影响较大,所以一般大批量生产不建议共模!

网友:
感觉这种玩具不耐摔,PP的还耐摔一点,ABS是好装,不过太硬,脆了。

网友:
头,身,胸(原色的话)腿,胳膊,肯定要各开一套模。手,脚加其他外观件一套。大概6套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