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连接器金属加工方法探讨

楼主(2017-12-27):
如下,目前想做一种连接器的金属外套,想问下,结构类似以下图片,是铸造好还是锻造好?
样品试制阶段只需做几个。批量的话可能量大些。

补充内容 (2017-12-27 13:04):
材质还没有定,打算选用铝合金。牌号待定。

网友:
精铸好些,不知道压铸可行不。

网友:
铸造吧。。锻造稍微懂点就知道干不出啊

网友A:
材质都不知道。。。。。就压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质都不知道。。。。。就压铸了

铝合金。

网友:
压铸吧,锻造流动性不好

网友:
锌合金压铸就可以用

网友:
这是个压铸件

网友:
试制研发还没定型阶段,还是用加工中心直接加工出来吧,定型之后,再确定是否压铸

网友(2018-11-08):
新能源汽车的连接器头,用铝合金的很奇怪,一般都是尼龙的,肯定是压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