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路大神,请留步!

楼主(2017-12-27):
大家有谁见过温度用C做单位的?

我收到一个文件,上面喷涂的技术要求上有个温度不能低于50C,不能高于500C
然后百度一下,没有任何解答,只找到了一条类似的求助,如下:
视康清润护理液必须放置在室温中(50C-300C)
我个人猜测是这样:是不是跟摄氏度℃刚好是10倍的关系?
比如那个喷涂的环境温度不低于50C,不高于500C,就是不低于5℃,不高于50℃;
室温(50C-300C)就是(5-30

楼主:
求助了,知道这个梗的大神,指点一下迷津,这是个什么鬼

网友:
漏写了˚
C不是单位,是物理量符号

网友:
摄氏度℃、华氏温度F、热力学温度K,勒氏温标R,你确定C不是写错了?

网友:
很明显,本来是上角标的“0”的格式没了。

网友(点评):
牛!应该是你说的这个原因!

网友:
不是漏写,是做文档的人不会打摄氏度℃,就是5℃-30℃。

网友(点评):
经常看到有的文档这样写,习惯了。

网友:
估计是℃上面的圈圈写成0忘了改上标,可能是不认识摄氏度的符号

网友(点评):
可能软件版本不通用 转换失败

网友:
然而500C这个温度按度来说的话,真不低了。

网友:
震惊!新创立的温度单位,先睹为快!

楼主:
嗯,懂了,谢谢各位大侠少侠指点迷津!肯定是℃左上角的小圈圈打不出来,就写成了0,这个解释是最合情合理,合适合法的了!

网友:
应该就是少了一个符号的事情,打个电话就问清楚了

网友:
手误吧,温度有华氏度,也 没听说有C氏度的

网友:
谁发你的你就问谁就行了

楼主:
谢谢诸位大侠少侠的解答,基本上已经可以确定,是℃那个小圆圈(°)因为某些未知的原因,变成了(0)。大家不用再跟这个贴了,沉了!

网友:
角标导致的错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