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小车负载求所需的驱动力?

楼主(2017-12-27):
已经但小车负载大概2t,轮子、减速器、轴承、电机都是自己选。  但不知道怎么算出驱动小车需要的驱动力或者扭矩。希望大神指教一下!万分感激!

网友A:
简单说下  1吨*10N*M *轴承的摩擦系数0.0015=轴承上的力 扭矩的话 力*轴承轴半径

网友A:
至于 电机惯量 要看你选哪种传动方式了 去看下公式 照着算就差不多把

网友:
找个设计手册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说下  1吨*10N*M *轴承的摩擦系数0.0015=轴承上的力 扭矩的话 力*轴承轴半径

M代表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于 电机惯量 要看你选哪种传动方式了 去看下公式 照着算就差不多把

涡轮蜗杆传动 轴承就是普通的滚珠轴承

网友:
引用 楼主:
M代表什么?

还要考虑与地面的滚动摩擦力啊

网友:
粗略计算的话:根据负载先计算小车在要求加速度下需要的扭矩折算到电机轴上需要多大的扭矩,再算电机所需的功率,根据使用环境和功率,转速,扭矩去选型电机,

网友:
http://www.doc88.com/p-402985531291.html,好东西我分享了,你可要右下角评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