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问题,请UG高手帮忙解答!

楼主(2017-12-27):
我用UG8.0做工程图时候,系统默认的隐藏线都是不可见,每次都要在视图中设置成虚线。如图,有没有个方法是一次性设置好,以后每次3D模型转工程图就不用一个个的设置了呢?

网友:
在某个文件夹的角落里 有个模板文件  修改保存后 就可以了

楼主:
在哪里?能不能具体点

楼主:
通常选的这个,这个在UG安装目录里面也没有模板

网友:
在打开UG的界面里, 有“用户默认设置”,更改完成后  确定,把UG关了 再重新进 就可以了(我说的是UG10版本,应该类似吧)

网友:
改一下默认设置,存一下

楼主:
按你那样改了,到实际零件转图时候,视图里面也改过来是虚线,但是工程图上就是不显示虚线!!!

楼主:
知道了,搞好了,谢谢!

网友:
在首选项,系统默认设置里面更改

网友(2018-05-27):
能不能具体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