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强度螺栓松动问题

楼主(2017-12-27):
风电叶片和变桨轴承连接M30的10.9级高强度螺栓,采用螺母和平垫安装轴承,打完力矩(1512NM),在螺母、垫片、轴承端面画好标记线,过几个月后,发现所画的标记线没有错位,但是使用力矩扳手打力矩时,螺母松了,偏转90度。大家谈谈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A:
长时间振动 松动了呗  可以想象飞机为什么不用螺丝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时间振动 松动了呗  可以想象飞机为什么不用螺丝连接

松动了,但是标记线为什么没有变?

网友:
有可能是螺栓失效,被拉长了

网友B:
可能是链接的零件发生形变

网友:
时间长了,应力松弛,螺栓被拉长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松动了,但是标记线为什么没有变?

螺母的标记线变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链接的零件发生形变

连接的是轴承和叶片(预埋螺孔),螺栓长度也没变,预埋部分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母的标记线变了啊

第二个图是我打完力矩后的,所以确定松了,打之前是没有变的

网友D:
M30的普通螺距3.5,1/4圈轴向变动0.875mm,这要是变形那可真够大的。
开始拧紧的时候是用力矩板子吗?拧紧力矩是多少?重新拧时的拧紧力矩是多少?楼主不妨测测
没有测力,每个人的拧紧力都是不一样的,可能只是上螺母的时候就没拧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M30的普通螺距3.5,1/4圈轴向变动0.875mm,这要是变形那可真够大的。
开始拧紧的时候是用力矩板子吗?拧紧 ...

这个是液压扳手拧紧的 ,力矩1512NM,上次打力矩是几个月前,现在再打就松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液压扳手拧紧的 ,力矩1512NM,上次打力矩是几个月前,现在再打就松了

如果力矩前后一致,只能说螺栓被拉长了,但是拧紧力矩小于10.9级M30标准的拧紧力矩,一般是不会产生永久变形的。
楼主可以测量一下现在的螺钉长度和以前的螺钉长度比较一下是否被永久拉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力矩前后一致,只能说螺栓被拉长了,但是拧紧力矩小于10.9级M30标准的拧紧力矩,一般是不会产生永久 ...

拆卸螺杆量了下,和正常的一样长度,应该不是永久变形

网友(点评):
(拆卸螺杆量了下,和正常的一样长度)----什么叫和正常的螺杆一样长?(应该不是永久变形)-----变形多少可以转90°?

网友E:
呵呵,这个问题很简单,不用等几个月,第二天再用力矩扳手拧都会有变化,所以真正要求精度的地方得用拉伸器,力矩扳手有很大缺陷。

网友:
可以用放松螺母或者涂抹些螺纹禁锢剂

网友:
这一般是各接触面之间的变形造成的。和低强度的电器柜连接一样的意思,过段时间要重拧下,不过那更普遍和明显

网友F:
松动是很正常的,上点螺纹胶,减少松动的时间的

网友:
你这种带法兰螺母即使再大,如果不加弹簧垫圈,也还是一样会松动的。

网友:
不会是拧的顺序不够严格造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卸螺杆量了下,和正常的一样长度,应该不是永久变形

把螺栓的连接件都画出来,螺栓的长度标注出来,找可能发生变形的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松动是很正常的,上点螺纹胶,减少松动的时间的

这种是不能打胶和加弹垫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拆卸螺杆量了下,和正常的一样长度,应该不是永久变形

标准长度580

网友(点评):
标准长度580,按A级产品的公差是±1.4mm.如果安装前没有单独记录长度,是怎样判定“和正常的一样长度,应该不是永久变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这个问题很简单,不用等几个月,第二天再用力矩扳手拧都会有变化,所以真正要求精度的地方得用拉伸器 ...

主要是螺母松了,标记线还没变,这个怎么解释

网友(点评):
拧紧的过程中受的力实际上有一部分是磨擦力的分力,过一段时间这部分力释放掉再拧就会发现没那么大力矩,所以高强度螺栓没有一次拧紧的。实际中还不只磨擦力,螺母的受力面有局部压延,其变形也有一段时间,也会造成

网友:
拧紧之前,加上弹垫螺纹胶,保证不松

网友G:
注意你的拧紧次序与扭矩是否正确,在金风科技也发生过这种事。后来把拧紧工具都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注意你的拧紧次序与扭矩是否正确,在金风科技也发生过这种事。后来把拧紧工具都换了。

十字交叉拧紧吗?换了力矩扳手?扳手有问题?

网友:
应该就像是建筑物地基在总会不可避免的出现下沉,零件与螺栓的压紧力会被其他外界因素影响到,比如螺栓或者零件的外界温度不同而导致的热胀冷缩

网友:
螺栓变长了,听说过蠕变吗?

网友:
感觉不是什么蠕变啊,螺栓拉长啊,零件变形之类的,就是一个问题:螺栓没有防松措施(弹垫啊,螺纹胶啊,双螺母啊,防松螺母之类的),轴承天天转,天天震颤,螺母松了,仅此而已!螺栓标记线没动,说明预紧力作用下的摩擦力(或其它者径向的力)存在,转动螺栓的力要比转动螺母的力更大,螺母更容易转动松脱。

网友:
引用 楼主:
标准长度580

拆卸螺杆量了下,和正常的一样长度,应该不是永久变形

标准长度580

标准长度580,按A级产品的公差是±1.4mm.如果安装前没有单独记录长度,是怎样判定“和正常的一样长度,应该不是永久变形”的?

网友H:
可以加防松垫片或者双螺母,或者螺纹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可以加防松垫片或者双螺母,或者螺纹胶吗?

标记线没动,说明螺母没有发生转动,你说的不是根本啊

网友:
螺栓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