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心轴减速机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7-12-27):
如题,看到很多偏心轴减速机,搞不懂为什么做成偏心,里面是什么结构,望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偏心轴?输入轴跟输出轴不同轴?对于直齿轮要看其有多少级阿,二个齿轮传动怎么可能同心?

网友:
减速机输入端和输出端都在一条轴上,怎么减速

网友B:
你三级减速下来,设计过程中不偏都不行了,主要是结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三级减速下来,设计过程中不偏都不行了,主要是结构原因。

file:///C:\Users\bm00060\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283557674\TIM\WinTemp\RichOle\C2@J`T9N}77(Q2SZ`2P~U[T.png如图是42减速机电机一体,它包含了很多种减速比都是此结构-偏心距相同。我是在想如果简单的一级或二级齿轮减速无法让偏心距一致吧,
所以是不是还有其他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偏心轴?输入轴跟输出轴不同轴?对于直齿轮要看其有多少级阿,二个齿轮传动怎么可能同心?

如图是42减速机电机一体,它包含了很多种减速比都是此结构-偏心距相同。我是在想如果简单的一级或二级齿轮减速无法让偏心距一致吧,
所以是不是还有其他可能

网友:
可以看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