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我想在局部视图上标注相对中心线的尺寸(比如各种直径)怎么标注呢?

楼主(2017-12-27):
局部视图也没有体现出中心线啊

网友:
标直径有问题么?

网友(点评):
我想在局部放大图上标注,但是怎么操作,没有中心线,怎么整

网友:
这不就是前几天的那个要延伸的方钢图嘛

网友(点评):
是的。那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

网友:
我还是不说话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希望这次发的可以被你认可。。图一是局部放大,没有中心线,图二就是添加了中心线,看箭头指示位置!

我似乎没表达明白我的意思。
我要的是那种效果“用cad表达就是半个标注的那种,一侧有箭头和引线”。因为我要标注的是大的直径,而局部视图里面没有那个中心线(不在局部视图里,太远了)

网友:
添加中心线不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似乎没表达明白我的意思。
我要的是那种效果“用cad表达就是半个标注的那种,一侧有箭头和引线”。因 ...

有中心线你也标不了。。除非是改数值。

SW里面的半标注不是CAD里面一样的。

网友(点评):
那我这个位置尺寸怎么表达才好呢,不放大根本看不清楚

网友:
有时因为视角的原因,投影或者剖视时,看着相似个圆,其实不样条曲线,也是不会自动出中心线的

网友(点评):
我现在问的不是那个孔。而是外形尺寸直径怎么在放大图上标注出来

网友B:
局部视图标圆特征直径尺寸呗,这个真可以我试过,但有时候和预想的不太一样,有时候很好,改天给你演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局部视图标圆特征直径尺寸呗,这个真可以我试过,但有时候和预想的不太一样,有时候很好,改天给你演示啊,

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网友(点评):
OK看明天有没时间,搞个视频。

网友(点评):
语文学好太重要了,这就是为什么招个绘图员都得大学学历的原因之一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简单演示一下.

网友(点评):
你是帅哥

网友:
帮顶一下,过来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简单演示一下.

厉害,原来还可以这样子标的

网友(2018-01-27):
在主视图上标出直径尺寸,然后按“CTRL"键+鼠标左键选所标直径尺寸,拉到放大视图上就行了!注意拉动时“CTRL"键和鼠标左键不能松!

网友(2020-09-04):
引用 网友C:
简单演示一下.

谢谢了,解我燃眉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