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Crmo钢渗碳后 防锈效果怎么样

楼主(2017-12-27):
材料是15Crmo,渗碳后,表面硬度HRC58~62,请问生锈的速度怎么样?
用于制造夹头适配器,和夹头的锥面配合进行夹紧,使用过程中会接触到水。
谢谢!

网友:
可以做个涂层啊

网友A:
可以做个表面处理,QPQ处理即防锈和增加表面硬度

网友:
表面处理一下可以增加防锈的效果的,一般不容易锈

网友:
渗碳主要是增加一层耐磨的硬度层,只有不磨损掉,还是可以有防锈的效果的

网友:
凑合能用,勤清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个表面处理,QPQ处理即防锈和增加表面硬度

请问您知不知道上海有个帕卡公司,是不是就是专门做QPQ处理的?
做了QPQ处理,应该不需要渗碳加淬火了吧?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