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扁平电缆

楼主(2017-12-27):
有没有一种类似于打印机的排线,可以往复运动,通过的电流是2A,作为电源线使用。求助大神

网友A:
类似排线,也是排线啊,你应该找某宝

网友:
手机充电线?淘宝有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排线,也是排线啊,你应该找某宝

是的,是在找排线。但某宝的排线都是作为信号线用的,可通过的电流比较小。

网友:
现在手机充电线都可2A了,找扁平的。就是不知道长期运动下去寿命如何

网友:
肯定有,你得自己找,想想门式起重机那么大的负载不也有配套的扁平电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