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看看这个怎么买?磨床上用的,无实物,只有简图

楼主(2017-12-27):
据老师傅讲是叫做磨床床身平衡(行)块,因为外圆磨床身是个斜坡嘛,这个东西我在淘宝上各种找都找不到,目前尝试磨床平衡块,磨床平行块,磨床床身调节块,磨床卡扣,磨床扣,磨床平衡扣,磨床平行扣等,,,都找不到啊,,求大神们解答,这个东西到底叫什么,

楼主:
是要扣在磨床床身上做平衡的,不是垫脚的那种调节平衡的,,,

楼主:
小弟先下班啦,明天来看,

网友:
有没有锁紧螺钉的?是砂轮修正器吧!
没有螺钉的话应该叫平台,打表用

网友(点评):
就只有校准磨床的时候用一次,平时用不到的

网友:
找磨床厂家问问多好啊,他们还专业,还可以顺便问个价格,合适就买一个喽

网友(点评):
二手床子啊,

网友:
应该是斜锲定位块,单独一个不好买得到,建议根据尺寸加工一个

网友(点评):
搜不到啊~~~

网友:
看图猜设备

网友(点评):
还没猜出来..0.0

网友:
找厂家问最合适。

网友(点评):
买的二手的床子。

网友:
建议问问你这款磨床的销售或厂家

网友(点评):
二手的床子

网友:
你这师傅讲得够奇葩哟。你都知道是用来校主轴用的,那这个名字就足够怪了。

网友(点评):
不是校主轴的,是用来校床身的,每种磨床规格不一样,放上去后校正床身平衡的

网友(点评):
如果我猜得没错,是用来核水平的吧。。。床身平衔,怎么讲。。。床身本身不动,静态的,自平衡。

网友:
什么磨床用,,上磨床图片,可能有人知道

网友(点评):
楼下有图

楼主:
上磨床图,床身图,还有个类似这个东西的图,在我手指的地方,但是没有这么复杂,是个平面,磨床磨出来的,我手指的是修砂轮用的

网友:
检验桥板
检验桥板是用于测量机床两导轨面的平行度(导轨扭曲),测量旋转轴线与导轨面的平行度,测量零部件与导轨面的平行度的主要工具,它一般与水平仪、百分表结合使用进行检测。

网友(点评):
好的,谢谢大佬指点,小弟在此膜拜

网友:
【外圆磨床工作台移动在垂直平面内直线度误差应如何检测?】

  答:检测外圆磨床工作台移动在垂直平面内的直线度误差。在工作台中间放一个随机床附带的桥板,或自制的专用桥板(只用于斜台面,平台面不需用桥板)。在桥板中间与工作台移动的方向平行放置一个水平仪。移动工作台,每隔250mm记录一次读数(短床身在最大磨削长度的两端和中间三个位置检测),将水平仪读数依次排列,画出工作台的运动曲线。在1000mm长度上的运动曲线至两端点连线间的最大坐标值,就是1000mm长度上的直线度误差。

  作相互平行的直线包容运动曲线,包容线间的坐标值就是导轨全部长度上的直线度误差值。

【工作台移动时倾斜度误差应如何检测?】

  答:外圆磨床、螺纹磨床、拉刀磨床、龙门刨床和龙门铣床等工作台移动时倾斜度误差的检测,在工作台中央,垂直于工作台移动方向放置一个水平仪(如果磨床是斜台面,水平仪应放在专用垫板上)。移动工作台,每隔250mm(或500mm、或小于此值)记录一次读数,短床身在工作台全部行程上至少记录三个读数。水平仪在1000mm行程上和全部行程上读数的最大代数差,就是工作台移动时的倾斜度误差。

网友:
这个附件可以问卖机床附件经销商买,或联系上海机床厂配件门市部,直接报机床型号就可以。

网友(点评):
好的,谢谢。,另外问下大神,磨床配件跟刀架,8-60,60-200是什么意思,两种规格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