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多接头整组快换装置!

楼主(2017-12-27):
1.进口设备上见的,一公一母两个组合接插件,液压系统管路快速更换组合接头。
2.整体推进,两边定位销,一次操作多接头结合,包含电气插头。
3.拆开以后公母组合接头处都有挡板保护,防尘美观。
4.傻瓜式操作,快速准确,方便好用。

网友A:
国外的设备一般都有防错功能,不明白的话也没关系,哪个插头能插进去就用哪个,不会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外的设备一般都有防错功能,不明白的话也没关系,哪个插头能插进去就用哪个,不会有问题的

做成一组两个最突出的好处就是:
1.防错。
2.快速。

网友:
楼主这怕的是什么,新能源汽车吗?

网友(点评):
估计新能源对了车也是车,大概是扫地车。

网友(点评):
哦,有液压那就不一定是新能源了

网友(点评):
柴油小扫地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