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一些关于轴承的基础知识

楼主(2017-12-27):
最近在研究轴承,重新翻了翻以前上学时候的书,有几个问题想和大家探讨一下。
1.轴用弹性挡圈A型和B型有什么区别呢?以前我不管三七二十一都是选着A型周围的同事也是A型选得多,但是肯定有区别所以才有两个标准的?那么是什么区别呢?
2.有一些带座轴承有静定套和偏心套,紧定套我大概知道是什么,不过这个偏心套是什么东西,怎么使用的呢?
3.怎么理解滚动体受到离心力,滚动体与滚道间会产生滑动这句话?
4.都说深沟球轴承主要承受径向力,能够少量的承受轴向力,但是目前我所能找到的样本仅有关于动载荷还有静载荷的数据,怎么能找到一个深沟球轴承所能承受到的最大轴向力的数值呢?有没有什么样本或者计算公式呢?
5.选着角接触球轴承和圆锥滚子轴承的时候什么情况下选择背对背,什么时候选择面对面的安装形式?
6.什么时候计算动载荷,什么时候计算静载荷,还是计算动载荷(解决了寿命的问题)后,在验算静载呢?

立方体* -1 MDZZ

网友A:
1 百度搜索“轴用弹性挡圈a型和b型的区别”,搜索结果第一条就写的明确。
2 百度搜索“带座轴承 偏心套”搜索结果第一页至少两个网址有介绍
3 百度搜索“滚动体受到离心力 滚动体与滚道间会产生滑动”,搜索结果第一条是篇机械工程硕士论文
4 本社区就有现成的帖子
深沟球轴承是否可承受轴向载荷
http://www.cmiw.cn/thread-387717-1-1.html
5 社区搜索“背对背”,一堆帖子
6 你先说说你懂不懂什么叫动载荷,什么叫静载荷。你懂这两个定义,就自然而然知道什么时候计算。
MDZZ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百度搜索“轴用弹性挡圈a型和b型的区别”,搜索结果第一条就写的明确。
2 百度搜索“带座轴承 偏心套” ...

怎么说呢,我在网上问是因为我不会,我不会不代表我以前没有查过资料,没查过资料我也问不出来这些问题啊。很多是我查了资料但是不认可他们的答案。比如你说的百度知道上的东西,他们的解答我之前也看过,但是我觉得说服力不够,并且不是一个人的回答答案不同。我想在这里找到最通俗最易懂的解释。你有空在留言里人身攻击我,倒不如用那个打字时间好好给我解释一下,你也没少打字也挺不容易的。总之你给我的感觉好像是挺牛逼,其实你自己这些问题都不一定能拿的准吧!要不然你有说我zz的这些打字时间,也差不多能给我指点一二了。如果那样我感激不尽,我是小白,我很虚心的。

立方体* -1 智障玩意

网友(点评):
呵呵,这些东西都可以被轻松百度到,结果你还找不到,说明什么,你这么没自省能力,别在机械行业呆着了,去物业扫扫地吧

网友B:
就讨厌楼上这样的,你是大神你倒是回答问题啊,结果也没帮人家解决什么问题,还骂人家zz,关键还吊的不行。

立方体* -1 2B智障

网友(点评):
请问哪个问题我没有回答,所有问题都可以在百度搜索找到,请问我还要亲自喂你腚里吗,你什么鸡巴玩意。

网友(点评):
社区搜索一样可以找到,还要怎么样,亲自给你讲讲,你算个屁玩意

网友(点评):
你妈个臭B

网友(点评):
两年前注册才发一个帖子,一个不敢露真名的马甲货色,有什么脸面出来叫嚣,你还有脸吗

网友C:
前期选用时根据技术手册,自己计算一下印象会深刻;但实际用多了,有时凭经验会更多一些;因为有时你设计过程,轴的直径已经限制了你轴承的型号选择

网友D:
我在选用轴承的时候好像没有遇到过这么多问题。看来我不专业

网友E:
轴承一般要计算其所受力,根据其所受径向力Fr和轴向力Fa的大小选定某型轴承,然后根据公式P=XFr+YFa计算其当量动载荷或静载荷(这两个载荷与轴承所受力的形式有关,我这边一般优先动载荷),一般这个过程在各大轴承厂商的样本里面介绍的很详细,LZ你可以在SKF官网上下个样本仔细看看,网上说的很乱。

楼主:
引用 楼主:
怎么说呢,我在网上问是因为我不会,我不会不代表我以前没有查过资料,没查过资料我也问不出来这些问题啊 ...

看你骂人的样子我知道你被我激怒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期选用时根据技术手册,自己计算一下印象会深刻;但实际用多了,有时凭经验会更多一些;因为有时你设计过 ...

可是同样的轴直径会对应很多种的外径尺寸还有宽度系列。而且在使用角球还有圆锥滚子轴承的时候通过对接触角的改变都可能对最后轴承的型号有影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在选用轴承的时候好像没有遇到过这么多问题。看来我不专业

大家一起多学习喽。而且这东西接触的越深才知道不会的东西越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轴承一般要计算其所受力,根据其所受径向力Fr和轴向力Fa的大小选定某型轴承,然后根据公式P=XFr+YFa计算其 ...

我目前也是主要计算动载荷,因为我做的是非标行业,都是轻载荷,不会对轴承照成特别大的塑性变形。但是就是想了解一下正规的设计程序而已。skf的我没有不过nsk的样本计算部分我倒是有。不过感觉还是似懂非懂的!而且上面很多东西介绍比较笼统,都是定性的介绍,没有定量的,就比如我问的问题都知道深沟球能承受轴向力,但是这些样本里我都没有找到关于具体能够承受多少轴向力的数据。所以想来问问!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目前也是主要计算动载荷,因为我做的是非标行业,都是轻载荷,不会对轴承照成特别大的塑性变形。但是就 ...

就用你的深沟球轴承到底能承受多大的轴向力来说吧,说实话某一型号的深沟球轴承到底能够承受多大的轴向力还真没法量化,因为你可以从当量载荷的计算公式中看到,它与轴承所受径向力、转速等都有关系,打个比方,同一型号深沟球轴承,一个所受径向力为50N,轴向力100N,另一个径向力0N,轴向力150N,同样转速下他们两个的当量载荷是不一样的,自然寿命也不一样。所以我个人觉得应该这样问:某一深沟球轴承在某个径向力作用下,以某个转速旋转,在某个寿命范围内能够最大承受多大的轴向力?有点拗口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用你的深沟球轴承到底能承受多大的轴向力来说吧,说实话某一型号的深沟球轴承到底能够承受多大的轴向力 ...

当量载荷和转速没有关系吧,寿命和转速才有关系吧。还有你最后那句话我很赞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讨厌楼上这样的,你是大神你倒是回答问题啊,结果也没帮人家解决什么问题,还骂人家zz,关键还吊的不行。

n

那个鸟毛就是一条狗,过年了到处乱咬人的

网友F:
除轴承本身合理选用外,轴承位的圆度,同心度,平行度,内径与轴的配合,外径与轴套的配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轴承的使用寿命。前几年设计一个带体积条件限制的重载荷高速轧辊,在轴承选用上纠结了很长时间,深感轴承应用上水很深。
有机会多和轴承行业的人接触,会有助了解。有不少轴承,在轴承样本上都不容易找到。也有一些样本上有,但不一定有货生产。还有,skf的技术员,认不出假冒的skf轴承,只有等安装结果不符合技术要求,换上他自己带来的轴承后正常,才判定轴承是假。
闲扯几句,扯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除轴承本身合理选用外,轴承位的圆度,同心度,平行度,内径与轴的配合,外径与轴套的配合,在很大程度上决 ...

SKF还有NSK那个厂家好一点啊,我目前在学习NSK的样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SKF还有NSK那个厂家好一点啊,我目前在学习NSK的样本

他们都说自己的很好。而且按照职业操守,同行不做互相对比宣传。别人就更难替他们比出个所以然。
如果做小载荷,普通速度,普通精度用途,典型的如非标中的大部分机构,我体会在国内二线品牌中选用,相对不容易买到假货,价格实,够用。
如果在载荷,转速,精度等方面有要求,难度就大了。即便有一定使用批量,供货商,渠道,价格,也会很纠结。
我并不知道要得到那些一线大厂的对口服务,需要达到什么样的级别。
谈的是自己的一点体会,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