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工程图绘制常见问题汇总,求网友专家答案

楼主(2017-12-27):
各位网友:

我是某高校液压教师,每年都要指导学生完成液压方面的课程设计,这些年下来,积累了一些学生的常见问题(也包括我自己对液压工程实施方面的问题),我汇总成了下面的帖子,将这些问题(也包含我认为的一个初学液压的人最常遇到的问题及应该注意的事项)展示出来,寻求各位网友专家工程师的答案。

一方面:看我这些问题是否典型,在液压工程实践中一般是怎样解决的?
二方面:大家还有常看到液压初学者可能遇到的问题,也帮我补充,并添加答案。

我觉得这些工作是有意义的,一方面看了大家的答案,对我自己是一个提高,再次指导课程设计时,不会被学生问住;另一方面,将液压常见问题汇总,提高全体网友的液压设计水平。这两方面都将最终提高全国的液压设计水平,功德无量!

希望各位网友不吝赐教,最好配图指导,形象直观,万分感谢!

问题如下:

网友A:
要回答楼主的所有问题真的够写一篇毕业设计论文了!只能说都是一些琐碎的问题,但正常工作中都会遇到。
1.关于叠加法这个原理图表示标准,我觉得没必要,因为阀的具体形式(管式,板式,叠加式等)和原理图的绘制几乎没关系包括你后面说的配油体。
2.你说的这些有国标,也有厂标,但液压原理图也有自己的特点,每个公司遵循的都不一样,但并不会影响交流。
3.这个工作时间长了是要有一定掌握,就像机械的一些系列数。
4.联轴器一般都是普通的联轴器传动精度不高,轴径也不会相差太大,两端不同轴径的联轴器也很常见,但轴径相差太大那就真的好好考虑你的计算过程了
5.楼主的这个问题我不能理解。
6.大的都是法兰,没有的按接口、螺孔尺寸自己做。
7.标准管接头按标准画,自制的按零件图画。
8.大的可以用法兰。
9.G,ZG,NPT,PT~~~~反正挺多,容易迷糊选型要注意。
10,这个问题有点大^_^
楼下继续吧

网友(点评):
谢谢! 第3个问题,比如说,我设计一个油箱,一定要选用国家标准规定的容量么?如果遵守了有什么好处?如果不遵守了又能怎么样?

网友:
坐等答案

网友:
大神快来吧,回答这位高校老师因为懒的自己学习而无法解决的问题。

网友(点评):
你是懒的看吧,估计你连问题都没读完

网友(点评):
懒得自己学习,怎么会愿意将问题总结出来?

网友:
这些问题涉及到机械设计工程师和电气工程师的工作内容了,学生真的要学的太广了

网友:
好吧,我只想说你这一大坨东西是真多,液压其实就是非标,没那么很严格的卡那些条条框框,有些时候你要是严格的卡,你是做不出来东西的,标准只是参考。这些人学过一段时间的液压,简单说下个人的看法,不对的告诉我,我改,谢谢大侠们。另外,东西太多了,大致浏览了下,看错的没看全是有的,别喷我。再次谢谢。
1、原理图表达清楚即可,基本格式大同小异;
2、图纸格式,这个讲真,基本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标准和模板;
3、这些常用的规格数据确实是,依然有企业常用的标准,国标参考;
4、联轴器这东西两端轴径不一样正常,这个是可以定做的,话说过来液压就是非标的;
5、这个要根据实际,电机和泵的尺寸包括你的安装空间来定,材质也是各种都有,量大的常规可以直接开模具;
6、我感觉的是32以下的管接头多,32以上最好选用法兰,法兰有成品也可以自己加工,配合实际使用需求即可;
7、管接头绘制,就画出来能用就好呀,多大的丝多大的管,多大的方,两头内外丝,标准件右国标,非标也有还能自己根据自己实际需要自己设计加工,做好表面处理就好了;
8、隔壁管接头,焊接,法兰盘,这个还是要根据实际出管配合吧;
9、带密封的和不带密封的螺纹,根据你的选的型号来,G的M的要加组合垫铜垫之类的密封,锥的要上生胶带密封胶,还要考虑方向的可调;
10、还是实际出发,钣金折弯要看你折弯机了,加工能力如何,厚度有关,焊接的材料讲真的,这是个大学问,简单的知道同材料的焊接就好,不同材料的容易出问题,油箱的处理看材料,使用环境,客户要求,简单的酸洗磷化,防锈做好就OK;
11、液压缸设计考虑的:1、根据使用要求环境确定结构;2、密封形式;3、速比;4、壁厚和材质;5、配合油口;6、外观处理颜色等。密封又牵扯到压力、温度、介质、速度等;
12、盖板厚度默认比壁厚要厚,还要看你具体的结构设计,上面都放啥东西,嫌薄就加焊安装法兰,密封条是要有的,不然会出油的,这个是可以定做成品件的,接油槽看你结构设计,需要的地方加;
13、这东西,嗯,你设计的时候就知道了;
14、满足功能的前提下,方便现场拆装即可;
15、集成块就是油路的集成,在满足功能的前提下,方便外接系统,整体小巧便于拆装,油口螺纹配合好,安装根据实际情况,一般图纸上有钻孔表和局部原理图;
16、电气原理图只要你能让人家看明白就行,一般还会有动作次序表,配上电气接线图。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回答!详细、明确、中肯!

网友(点评):
看来很多问题不能太教条!

网友:
我来说一下第三个问题,因为有的手册写得不对。液压没有什么狗P公称压力,小尺寸的尚可遵循一定压力级别,大了之后很乱。液压需要配套的东西很多,泵有泵的压力,阀有阀的压力,管子和接头各有自己的压力,油缸又是一个压力(可以高于系统额定压力),所以你可以设计时规定几个压力级别,但实际上的用处不大,如果强制把各元件的压力按公称压力定死反而会造成浪费,只需要参考市场主流产品即可。油缸的缸径杆径主要参考两样东西,一是钢管二是密封件,钢管可加工,浮动大一些,密封件往往是大批量产品,不容易更换规格,所以与其定规格不如参考市场,而且实践中也发现,液压元件并不总是遵循优先数。液压需要配套的东西多,变化规律又不一致,不讲清内在联系而简单陈述标准是国内液压手册的最大失误之处。

网友(点评):
谢谢!您说的很有道理,我明白了!

网友(点评):
确实不能太教条!手册也只是参考!

网友:
第九个问题,这个靠积累,反正我是没看有多少人弄明白螺纹的。螺纹有个习惯问题,所以元件厂家在哪里,螺纹多采用当地惯用的,比如派克啊太阳啊就有很多统一螺纹,卡套接头起源于德国,所以就是G螺纹和米制螺纹,见得多了,慢慢就熟悉了,一定要多看样本,少查手册,液压这个行业大厂样本比手册好使。

网友:
太谢谢啦,很有用

网友:
我们在液压管路图的设计中,分液压原理图、液压元件安装图给车间去按照图纸去安装;首先你的液压原理图一定要对,液压阀的类型,管路接口位置还有就是管路的连接图尺寸要对;凡是理论不能单独的去看,如果能将原理图和实际的安装图让学生去缕清功能或者逻辑顺序会不会更加记忆深刻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回答楼主的所有问题真的够写一篇毕业设计论文了!只能说都是一些琐碎的问题,但正常工作中都会遇到。
1. ...

遵循了,有可能买到标件,降低成本

网友:
我也才在液压工作半年,其实对于学生来说搞懂阀,泵原理,原理图看懂就行,因为就算用教科书上的原理图有时候也不一定满足功能,电气原理图就更扯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