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45#钢的线缆轴

楼主(2017-12-27):
      先加工右端大头,再加工左端,顶尖支撑,一刀7mm,很快加工完成,没有公差的工件还是很容易加工的

网友A:
这是谁排得工艺,好浪费材料啊

网友(点评):
没办法,估计这样成本更低。

网友B:
怎么实物与图纸尺寸,大致比例相差太大呀!可能我视力不太好。

网友:
少量其实这样成本最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谁排得工艺,好浪费材料啊

45#的费用还是不高吧,也容易采购,所以浪费一点还是可以接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实物与图纸尺寸,大致比例相差太大呀!可能我视力不太好。

照片有一种放大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刀7mm

粗加工就是夹紧之后,尽量大刀车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