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位机功率

楼主(2017-12-27):
伺服电机+RV减速机   带动一根长2m  外径200的 空心轴(重量180kg)旋转4转/秒  求教电机功率 转矩选择

网友A:
重要的信息,你需要几秒钟以内,实现被带动的物件,从0转迅速变化到4转/秒。。有这个就可以估算出功率。

正常运转后,仅负责旋转的功率很低的。前提是你空心轴支撑得足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要的信息,你需要几秒钟以内,实现被带动的物件,从0转迅速变化到4转/秒。。有这个就可以估算出功率。

 ...

加减速时间0.5s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提前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B:
你这个要匹配好伺服电机和负载的转动惯量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要匹配好伺服电机和负载的转动惯量就行了

工件转动惯量算出来2kg/m2        加上减速机折合到电机上面是2*10-4次方   , 再加上电机允许系数2.5倍  随便一个500w电机就不止这个数值。感觉不太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件转动惯量算出来2kg/m2        加上减速机折合到电机上面是2*10-4次方   , 再加上电机允许系数2.5倍  ...

要相信计算数据。我之前做过的一个800KG,转盘长宽2.4米×2米的焊接工装变位机,用160减速比的RV减速机,配1.5kw的松下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