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电机问题求助

楼主(2017-12-28):
伺服电机转速为每分钟800转,通过同步带带动齿轮箱齿轮转动,一比一输出,电机为1千瓦,工件惯量不是很大。唯一的要求是每一转的误差时间不能超出0.001秒,这可以做到吗?电机是步科的。

网友A:
0.001s应该是转动4.8度,一般的伺服驱动速度控制精度都能达到,但是伺服驱动的精度与编码器、驱动器都有关系,要合理选择

网友B:
看电机的分辨率,像台达的一般两种17bit和20bit,这相当于360度被分割成2的17(20)次方份,这个精度换算到你的时间应该是足够的。步科的不了解

网友C:
     电气肯定没有问题,就看机械方面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0.001s应该是转动4.8度,一般的伺服驱动速度控制精度都能达到,但是伺服驱动的精度与编码器、驱动器都有关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气肯定没有问题,就看机械方面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电机的分辨率,像台达的一般两种17bit和20bit,这相当于360度被分割成2的17(20)次方份,这个精度换算到你的 ...

网友:
很奇葩的要求,你是要速度还是角度一致呢,悬

网友D:
每一转的误差时间不能超出0.001秒?
意思就是转一圈周期在0.001秒内波动了?
800rpm的周期是0.00125s 0.001秒的波动应该是不会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每一转的误差时间不能超出0.001秒?
意思就是转一圈周期在0.001秒内波动了?
800rpm的周期是0.00125s 0.0 ...

嗯,虽然你计算有误,但还不太离谱,是0.075秒一圈,假如波动0.001秒,那就是0.074到0.076,也即789.47到810.81圈,这个伺服电机很容易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每一转的误差时间不能超出0.001秒?
意思就是转一圈周期在0.001秒内波动了?
800rpm的周期是0.00125s 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