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装配体打开后原来约束好的的配合为什么会丢失?

楼主(2017-12-28):
问题如图示,
我从SMC下载下来的STP格式的气缸,
然后用SW打开,并对各个零件进行另存并更换名字,再重新装配
这个过程没有问题,配合等都没有问题。关闭装配体后,再次打开时就发现原来的装配丢失。

楼主: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呀,感谢大家指导。多谢!

网友A:
同问 有时候丢失 有时候没事,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问 有时候丢失 有时候没事,不知道什么原因

你距真理不远了。

网友:
这种情况可能是装配体内的子件发生了变化,替换了子件 或者子件的结构有变化,导致原来配合约束丢失了

楼主:
你所说的子件发生变化,但每个零件只有输入1这个名字,我们并不能修改什么。
我为了防止因名字相同,把每个零件的名字都重新定义了。还是有这个遗失问题呀

网友:
遗失是因为在格式转换时原来的配合面丢了,配合面没了,哪来的配合。

网友(点评):
先转换后配合的!

网友(点评):
上哪配合去,这是solidworks文件转换成STP格式。

网友:
标准件的一些特征有时还真会出现再次打开配合失败的情况,所以为了避免这个情况发生我都是用基准面配合的

网友:
以前的关联都丢失所致

网友:
看树里提示很重要。

网友:
我也经常遇到这种情况,第一次装配好再打开,面就丢失了,得再装一次才行,不知道有没有大神解答一下

网友:
属性设置里面,文件范本设置和预设范本是一个就可以了。试试

网友B:
预设范本:系统设置>预设范本
文件范本:系统设置>档案位置>文件范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预设范本:系统设置>预设范本
文件范本:系统设置>档案位置>文件范本

能说详细点吗?没找到预设范本啊

楼主:
14#的大侠,详细的说说呢。贴个图也可以。谢谢!

网友B:
我用的繁体版本,可能描述不是完全一致。
出现这个问题推测是因为两次不是一个模板打开的所以装配会丢失特征面。
要验证是不是这个问题,方法如下:1.STP转换之后不要装配,保存后关闭,再打开进行装配-保存-关闭。这样再打开应该不会有问题。
2.STP转换后直接装配保存关闭,再打开时必然出现你那种问题。
上面两步描述如果都正确,那我的方法就对症。
把下面图片里面两个位置的路径设置为一样,问题可解。

预设范本:

文件范本:

网友:
楼主做数模装配的时候可能没有设定关联,否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网友C:
配合特征丢失,简单说面没了。

楼主:
感谢17#的回复。
18#的请教一下,怎么设定关联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繁体版本,可能描述不是完全一致。
出现这个问题推测是因为两次不是一个模板打开的所以装配会丢失特 ...

按你说的方法1,2,我试了下,确实是那个效果,然后看了模版设置,差别就在一个是文件夹,一个是同个文件夹里面的模版,试了下模版那里无法改成文件夹,文件夹那里无法详细到模版,也就是这两个不可能完全一样啊,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点评):
你把两个路径都改成你D盘那个路径,因为D盘那个是SolidWorks系统路径。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配合特征丢失,简单说面没了。

重新打开装配体,刷新显示确实就是配合的面丢失了,每次都要再次配合,后面第三次打开才不会出错,有什么办法第二次打开就不会出错吗?

网友D:
1-1、1-2这两张图是打开STP格式文件后直接保存-装配-再保存的,第二次打开显示配合面丢失了;
2-1、2-2这两张图是打开STP格式文件后先保存-关闭SW-再打开保存的装配体配合-再保存的,第二次打开配合面不会丢失
其中相差了一个步骤,就是第二种保存后,把SW关了再打开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D:
1-1、1-2这两张图是打开STP格式文件后直接保存-装配-再保存的,第二次打开显示配合面丢失了;
2-1、2-2这 ...

谢谢你。
我也通过你的方法验证了一下。你的方式是对的。
总结如下:
第一步,打开STP格式后,直接保存。
第二步,关闭SW软件,再打开SW
第三步,再次打开你保存过的装配体,完成必要的配合关系,保存,即可使用。

注意点:当你打开不同的STP格式的装配体时,建议把这些装配体放在同一个文件夹中,这样在不同的装配体的中的零件1、零件2......会
自动改为不同的名字。这样就避免同时打开不同的装配体中有相同零件名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
我也通过你的方法验证了一下。你的方式是对的。
总结如下:

量少的可以按你说的这样放在同一个文件夹里面,如果零件很多的话就不方便了,不好找,最好还是按功能关系分文件夹存放,然后重新命名

网友(点评):
那两步是答案是不是对症。 答案在那两幅图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繁体版本,可能描述不是完全一致。
出现这个问题推测是因为两次不是一个模板打开的所以装配会丢失特 ...

那两步是你说的那种情况,预设范本和文件范本我也设置成同个文件夹了,但是丢失配合面的情况还是存在

楼主:
各人有各人的处理方法了。
我一般都是把SMC、MISUMI等各家的零件单独下载在同一个文件中。
我们一般要用的都是装配体图。零件就不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繁体版本,可能描述不是完全一致。
出现这个问题推测是因为两次不是一个模板打开的所以装配会丢失特 ...

改了,还是丢失了配合面,情况跟前面那张图一样的,只能发两张图了今天,每天发图数量有限制,丢失那张一样的就不发了

网友(点评):
那抱歉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了,我之前类似的现象就是这么搞定的。 而且另外一位坛友也是这么设定就好了的。 你的就不知道什么情况了~!

网友(点评):
好像好了,但并不完全,偶尔还会有这样的问题。但比原来有所改善。改天买了正版的SW软件,直接问厂家。

网友(2019-04-24):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繁体版本,可能描述不是完全一致。
出现这个问题推测是因为两次不是一个模板打开的所以装配会丢失特 ...

解决了!谢谢!

网友:
Solidworks这软件就是这德行,功能很多很方便,就是可靠性稳定性差。

网友(2020-12-23):
从STEP格式转化后的零件,在新的装配图中,经常丢失装配关系,烦透了,找不到解决的办法

网友(2023-04-06):
我怀疑是2016的版本出现的BUG,用2018的就不会。所以想问问出问题的各位,是不是都是用是2016的

网友(2024-03-06):
同样的问题过来看看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