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xa线型阵列之后如何把显示的字体隐藏

楼主(2017-12-28):
图中孔线性阵列,如何隐藏显示的字体和线体

网友:
点击右键隐藏就可以了

网友A:
在空白区域点击右键,选择显示,然后把自己不需要显示的不选中就行了

网友:
右键隐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空白区域点击右键,选择显示,然后把自己不需要显示的不选中就行了

谢谢,解释很到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