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做产品设计的大神

楼主(2017-12-28):
我们要设计一款产品,小电器,不大,大概一个多肉花盆那么大,因为散热的问题头疼,有没有大神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求指点

网友:
你这问题太抽象了。

网友:
参考电脑迷你机箱的空间布局

网友A:
一般散热就是散热片加24V小风扇,规格根据要求选

网友:
杨传铭的《传热学》,不懂不去看书,在这瞎问也没用,因为给你公式,你都不知道怎么计算

网友(点评):
说的就好像你会似的

网友:
电器散热,是专门一个专业,不是指点,而是要出钱请人解决的。
我办公室的博士就是热力专业的。

网友B:
可以从材料上想办法,散热方法上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从材料上想办法,散热方法上想办法

外壳材料就得用塑料,现在塑料的散热也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散热就是散热片加24V小风扇,规格根据要求选

设计的时候就没有考虑散热的,加上小风扇的话,产品又大了,客户又不同意了

网友:
热管散热.

网友:
那只能使用导热绝缘材料

网友(2018-05-08):
导热硅脂,散热鳍,温度可以从85°控制在6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