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工程图自动生成的孔中心线这样?

楼主(2017-12-28):
能不能输出是国标要求的那种

网友:
将线型图层设置一下就行了

网友(点评):
和图层有什么关系,现在孔的中心线是水平垂直的。我要的是倾斜的,带中心园的那种

网友:
这样咋了,不好看吗
这不是自动生成的吗,每个孔自动生成的孔中心线,有何不妥。人家软件怎么知道你想要啥样的,你事先告诉solidworks你的小小想法了吗
“兄弟,待会自动生成孔中心线时,给点好看的”“给俺长长脸”
我知道你想要什么,那得使用孔中心线标注工具来生成圆周孔孔中心线。

网友(点评):
说说细节被。那斜的线怎么办

网友(点评):
6楼给出了正解,你不去偷学下武艺啊

网友A:
你的圆孔是不是用草图阵列的?草图阵列出来,自动生成的就是十字型,特征阵列出来的就是标准型

网友(点评):
你说的很有价值

网友(点评):
以前有人告诉我,要减少特征的数量。我每次都在草图里阵列,手动画中心线。。。我去,一点也不省事

网友(点评):
草图里阵列,不利于以后装配插入零件

网友:
你试下改变画法

网友: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把自动生成的中心线删了
手动画。在收工输入选项那里,记住沿着圆周挨个点孔哦,跳顺序会乱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的圆孔是不是用草图阵列的?草图阵列出来,自动生成的就是十字型,特征阵列出来的就是标准型

不是减少特征的数量吧,你的草图越复杂,再打开的时候电脑处理就越慢,就比如倒角这个功能,你在草图可以倒,特征也可以倒,但是相对来说,用特征倒角,电脑更方便处理,而且你修改图的时候也方便,比如你本来倒圆角5,后来想改3,你在草图只能一个一个改,特征就只需要改一个数值。

网友:
哈哈,我又降级不能点评了,问下你说的“草图里阵列,不利于以后装配插入零件 ”什么意思,没搞懂

网友(点评):
装配体插入零件可以通过特征阵列啊。虽然也可以通过草图点阵列,那你不是还得去草图标注出点。

网友B:
你这提问,严重降低了你的水准。。。。。。

太LOW了。

网友(点评):
别说话,赶紧发点图把问题水了

网友:
装配体插入零件还能草图阵列的吗?没用过反正能特征阵列的就别草图阵列,方便修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提问,严重降低了你的水准。。。。。。

太LOW了。

我觉得有些问题难免没注意到吧,也不可能什么都懂,这个人会这些,那个人会那些,互相学习就好了

网友(点评):
小资果然胸心广阔,有大奖风范

网友(点评):
你的意思连百度都不会用,连大学基础教材都不必翻,连制图标准都可以不懂。敢问楼主他爹是谁

网友(点评):
是你爷爷

网友C:
注解→中心符号线→圆形中心符号线→依次选择圆形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有些问题难免没注意到吧,也不可能什么都懂,这个人会这些,那个人会那些,互相学习就好了

还不是因为我不懂的比较多

网友: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B101 Pip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有些问题难免没注意到吧,也不可能什么都懂,这个人会这些,那个人会那些,互相学习就好了

有些问题,本可不提,帮助,百度都可以找得到。

这其实也是种懒,基本的都没搞明白,也难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问题,本可不提,帮助,百度都可以找得到。

这其实也是种懒,基本的都没搞明白,也难怪。

你说的也有些道理,能百度到的就自己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减少特征的数量吧,你的草图越复杂,再打开的时候电脑处理就越慢,就比如倒角这个功能,你在草图可以 ...

学习了,我就是知道怎么绘图,还真不知道优势在哪,多多向你们学习,感谢

网友(2021-12-22):
引用 网友C:
注解→中心符号线→圆形中心符号线→依次选择圆形孔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