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型材清洗

楼主(2017-12-28):
各位前辈,有没有谁做个铝型材的清洗设备的。现在我们需要大量切割铝型材,在铝型材上面钻孔,需要清洗,现在是人工清洗,人工太高了。型材如下图。需要四面清洗。现在是用无尘布酒精清洗,假如采用自动化清洗的话,型材槽里面不太好洗。

网友:
可以采用高压清洗

网友:
高压空气,或者高压水冲洗,根据槽型定制毛刷跟着水头走

网友:
超声波清洗

楼主:
因为铝型材加工环境要求不能使用水,而且是洁净的,只能使用酒精清洗,

网友:
型材长度?里边需要清洗吗?

网友:
高压空气清洗可能方便点

网友:
现在有专业做清洗机的,可以从各个方位进行冲洗

楼主:
铝型材切割成各种长度的,长的有6m,短的只有几十毫米,因为要在铝型材上面钻一个沉孔,所以型材表面会有铝屑和油,所以需要清洗铝型材四面。需要用无尘布清理。要求比较严格,所以很是浪费人工。所以就想到有设计一款自动化设备。现在想到的是用铝型材槽的形状外面包裹一层无尘布这样清洗过去。但是不是很好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