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阳极氧化线的问题

楼主(2017-12-28):
请问这种阳极氧化线是怎么运行的?挂架是怎么挂到上面的(结构)?

网友A:
你有什么疑问吗?图片表示的很清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什么疑问吗?图片表示的很清楚啊

1.挂具怎么挂到上面的
2.挂完后,移走进行阳极氧化,这个动作过程 是什么
没看到现场,所以很模糊。

网友:
很正常的悬挂式的流水线的结构吧,不懂你想问啥

网友B:
用螺丝缩上去,上面有轮子的,挂具是挂上去的,氧化就这样放到水里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螺丝缩上去,上面有轮子的,挂具是挂上去的,氧化就这样放到水里氧化

请问您有QQ吗?联系下,谢谢

网友:
图中待氧化的工件都有一个折边,支架就插在折边里面固定工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