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向轴支座下面的板平面度有要求么?

楼主(2017-12-28):
如题

网友A:
导向轴是干啥用的,导向的,偏差大了就各种问题,没图不知道你说的哪个平面,具体看你的精度,大的无所谓,很精细的话没有你心里不会不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向轴是干啥用的,导向的,偏差大了就各种问题,没图不知道你说的哪个平面,具体看你的精度,大的无所谓, ...

一般给多少的平面度,中等精度要求。谢谢!

网友B:
不一定。如果靠加工保证,则必须有平面度要求;如果装配时可以调整(如垫垫片),则可以降低要求。

网友:
楼主给个图纸或者照片,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无图无真相,很难回答的

网友:
你问的是安装底座的平面度和尺寸精度吧,那个还是得根据工作要求的精度来确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如果靠加工保证,则必须有平面度要求;如果装配时可以调整(如垫垫片),则可以降低要求。

加垫片调整平面度,没听说过;应该需要标明孔垂直度就可以了,本身支撑座端面就那么点大,搞平面度纯粹增加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