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能搞到铝青铜板

楼主(2017-12-28):
万能的机械设计,有没有哪位知道哪里能搞到3~5mm厚度的铝青铜板,能和牌号QAL9-4直径75mm长度2米的棒材焊接的,用什么牌号焊丝、焊接工艺!
社友们,扶我上主页吧!

网友:
这种板材不是很多吗?只是不散卖

网友A:
网上一搜一大把,楼主找个离家近的问问呗

网友B:
淘宝找啊。

网友:
马云家,什么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一搜一大把,楼主找个离家近的问问呗

网上搜的牌号对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找啊。

都问过了,牌号不一致,而且最关键的焊接工艺都不明白,都是知道能焊,怎么焊就没数了。

网友:
板子量少直接淘宝,焊接材料工艺查焊工工艺手册或机械工艺师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