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一大堆小翅均布要如何标注呢?

楼主(2017-12-28):
如图,需要标哪几个尺寸

网友A:
形状尺寸,位置尺寸和数量

网友(点评):
怎么标标准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形状尺寸,位置尺寸和数量

翻书嘛。
谁叫你当年不好好学。

网友(点评):
你让楼主翻书,不要这样,欺负智障儿童。

网友(点评):
这样不好吧。他虽然笨,但态度还可以嘛。

网友(点评):
这个立方体(前世宇宙立方、寂寞回声)重来就不解决问题,就是喷

网友:
辅助中心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翻书嘛。
谁叫你当年不好好学。

还是没能标注出这些“”翅膀“”的位置尺寸

网友:
这不是你上次上传的密封罐么?

网友C:
油罐还是水罐?

网友:
标注清楚一个,其他的注明圆周方向均部

网友:
大写 均布

网友:
一般是把一个标准清楚,其他备注说明均分或加一些中心线等作为辅助。加工的师傅明白的很。

网友:
你可以不标注 在旁边 把小翅膀标下  让师傅自己去均分 放心 他识数的

网友:
认真完整地标出一个,然后把标注用点划线圈起来,引线说明多小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油罐还是水罐?

像这种直接标示均布就行了

网友:
请教立方体吧,他知识渊博啊!

网友(点评):
正事不能找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