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侧间隙的调整

楼主(2017-12-28):
最近设计齿轮传动,要调整齿侧间隙,保证传动精度。外啮合,直齿,不变位。
常用的侧隙计算公式为
想通过用偏心套改变中心距的方法调整侧隙。从论文上看偏心量一般为0.5mm。
从公式上看,应为有sina的因素,觉得偏心量不能太小。
另外计算K值的径节公差,在新标准中已经取消,这方面如何计算K值。

网友A:
你这个公式是不对的,
最小法向侧隙,是减去中心距偏差,减去加工和安装误差,
最大法向侧隙才是你上面这个公式,加上2|fa|sinαn和K。
你只要理解了每个符号的含义,就会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公式是不对的,
最小法向侧隙,是减去中心距偏差,减去加工和安装误差,
最大法向侧隙才是你上面这 ...

谢谢网友
公式引用错误,应该是减号才对
另外如果想做到零侧隙,是不是通过改变中心距公差fa,使jnmin=0即可

网友:
理论计算确实复杂,实际调试过程中也就几张砂纸的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