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G50精华用法(坐标轴设定)

楼主(2017-12-28):
产品:外径30,内径25,长度10的环 一次装夹车出四件零件 在此简单举个例子
毛坯:管料,外圆31 内孔24
程序:
O0001
T0101 G99 M8 (外圆刀)
G97 S1000 M3
G0 X33 Z0
G1 X23 F0.2
G0 X29 Z0.5
G1 Z0 F0.15
X30 Z-0.5 F0.1
Z-13.5 F0.15
G0 X31 Z-12
X50 Z100
T0303 G99 M8 (镗刀)
G97 S800 M3
G0 X26 Z1
G1 Z0 F0.15
X25 Z-0.5 F0.1
Z-13.5 F0.15
G0 X24 Z-12
Z2
X100 Z100
T0404 G99 M8 (3MM切断刀)
G97 S600 M3
GO X31 Z-13
G1 X24 F0.1 (就不倒角了)
G0 X35 M5
X50 Z100 M9
G50 W13.3 (你就理解为,毛坯向右偏移了13.3MM 这里一定要弄懂,关键。。。。)
M99 (子程序结束,没错,这个是子程序)

下面是主程序,请耐心,主程序比子程序短多了
O0002
M98 P00040001 (调用一号子程序4次!)
G50 W-53.2 (13.3*4=53.2 把偏移的量给偏移回来,别算错了,不然会撞车,呵呵)
T0101
G0 X27 Z0.3 (用外圆刀给毛坯定位)
M00 (这时可以松开卡盘,把毛坯拉出来,碰到外圆刀就行)
G0 X50 Z100
M30 (拧紧卡盘,按下循环启动吧~~~

这种编程方法的优点呢,
一是可以一次装夹连续车出4件产品,降低了劳动强度,同时因为省去了三次的装夹时间,提高了生产效率、
二是编程方便,大家可以回头看下,子程序里都是X,Z 没有用相对坐标编程U W,这里没有限制,如果你喜欢,怎么用都行,不会影响,注意最后G50 W+/_就行了

网友A:
G50  2中用法的 另外一种意思 是 限制最高转速   LZ 的这个用法 不推荐 一不小心 复位后 你就搞不清原点坐标在哪儿了 直接撞机  需要调用多次的情况还是用宏程序

网友(点评):
我也是这么想的 还是宏程序 来的稳定 我印象中 G50 是来限制最高转速的 在 恒线速度切削G96 之前设定的

网友(点评):
宏程序 有点意思的 可以跑 各种曲线的

网友(点评):
用宏程跑的 曲线 比电脑编的 跑下来 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G50  2中用法的 另外一种意思 是 限制最高转速   LZ 的这个用法 不推荐 一不小心 复位后 你就搞不清原点坐 ...

G50确实有两种用法,所以在使用的过程中一定要头脑清晰,明白自己编的这个程序的加工顺序

网友(2019-11-12):
你的子程序调用指令呢?还有我用模拟器输入你的程序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