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强度校核

楼主(2017-12-28):
我在校核齿轮强度时算到接触强度为2000多MPa,正常吗?受力这么大,应该选什么材料才能满足呢?
还有一个问题,在进行铜合金材料的齿轮的强度校核时找不到相关的接触疲劳强度极限应力和弯曲疲劳强度,我在机械手册上只找到钢材料的相关参数,那么应该怎么去校核该铜齿轮呢?新人初次发帖,多谢各位大神解惑了!

网友:
正不正常看工况,不知道初始条件,怎么判断你不正常。

网友:
你需要根据你的工况来分析实际应用可行性

网友:
上图啊,要不然没办法判断!

网友:
普通碳钢的屈服应力都是300MPa左右,2000MPa的应力估计要很特殊的材料才能承受了。

网友(点评):
楼主说的是接触强度,不是弯曲强度。

网友:
如果计算的接触应力2000MPa,那一般要低碳合金钢渗碳淬火处理才可以,低碳合金钢渗碳淬火的齿轮接触疲劳极限应力一般是1500MPa左右。

网友A:
如果楼主是校核铜合金齿轮的强度,计算接触应力有2000MPa的话,应该是算错了,否则什么铜合金都没用,接触应力太大,弯曲应力也不会小,转一下就稀巴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楼主是校核铜合金齿轮的强度,计算接触应力有2000MPa的话,应该是算错了,否则什么铜合金都没用,接触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