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动轴应该做一根还是两根

楼主(2017-12-28):
做了一个工程车辆,从变速箱到驱动桥的传动轴,领导嫌一根传动轴长了,说是怕高速时候引起共振,让我做成两根,想问一下,在安装距离多长的情况下需要做成两根啊

网友:
什么工程车辆?可以参考下中联或者三一的设备啊

网友:
你没假装跟领导建议下做粗点空心行不?顺便问问为啥会共振?

网友:
啰嗦什么啊,按领导的意思办就是了。

网友:
传动轴通常是万向轴,长度大就改固定轴➕万向轴应当不错

网友:
一根轴改成两根轴不是解决共振的办法

网友:
有的车比较长就是把传动轴分成两断,长了肯定容易振,学一下转子动力学

网友:
1根变2根 该振动 还是振动 这个不是解决振动的方法吧

网友A:
我们以前的钻井车传动轴有3米长的都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以前的钻井车传动轴有3米长的都没有问题。

那你们用的是等速万向节还是不等速万向节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们用的是等速万向节还是不等速万向节

等速的,球笼式万向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