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型平键和B型平键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7-12-29):
今天看到个关于键的讨论帖子,顺手翻了下手册,突然发现A型的在键槽上应力集中比较大,为什么呢?

网友:
是否带圆角

网友:
是指键槽的应力集中系数大
A键键槽加工的时候,其实就是普通的铣刀。从轴的截面看,存在明显的截面突变,所以应力集中大
B键键槽加工用盘铣刀,卧式那样加工,截面突变没有铣刀大,应力集中小】

用铣刀铣键槽的多,尤其是小加工厂。
键槽的加工方法跟用那个键没有特别严格的关系,铣刀加工的键可以用ABC。

网友:
应力大小估计跟加工后截面形状有关,B型是用盘铣刀加工,后部有一段盘铣刀半径的R过渡,但键槽两个侧面应该应力是一样的

网友(点评):
嗯,应该是这样,谢谢指点

网友(点评):
11楼放了图

网友:
最大限度利用键槽

网友A:
我到不理解:表格后面备注栏中,B型的槽用盘铣刀是如果加工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到不理解:表格后面备注栏中,B型的槽用盘铣刀是如果加工出来的?

应该不是一个方形。。。而且2侧会长出来一段圆弧,才能保证工作的键底部是平的

网友(点评):
那又是变成了另外的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到不理解:表格后面备注栏中,B型的槽用盘铣刀是如果加工出来的?

百度顺铣/逆铣的图片,就是用这种姿势

网友(点评):
我的意思是:B型键是矩形,而盘铣刀只能加工出月牙型的槽

网友:
B型键见得不多

网友:
截面如图

网友(点评):
thanks,图文并茂

网友:
铣刀加工后的键槽都是圆角的,只要平键长度短一点,那三种都可以装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