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2016 打不开2014的文件

楼主(2017-12-29):
如图,文件是之前用2014画的,现在装的是2016 打开的时候就显示第三张图片,左下角显示的是2014的图标, 点击那个图标就是第二张图片, 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电脑里有的文件 确实也能用2016打开,不是全部。知道的大侠帮忙下。

另外 W10的系统能用2014吗, 笔记本是W10的系统,那天我装了一下2014 显示错误, 然后网上查了下,有的说2014 不支持W10系统,就没有试直接装的2016 。 社区里有在W10系统下用2014的? 要是能用2014 我就改回去好了。

网友:
上传文件,2014帮你打开试试

网友(点评):
谢谢 大侠, 2014 肯定是能打开的 我就是用2014 画的。

网友A:
你这问题之前我也遇到过,重装软件重装系统折腾几天都没解决。
后来找其他电脑测试没有出现这种问题,想起跟电脑安装了加密软件有关系。
看你的图片,零件图上面都有一把小黄锁,应该也是加密软件,我的是绿锁。
你的加密软件应该很久没更新了,所以不兼容。
也就是说加密软件兼容2014版的SolidWorks,但没有兼容收录2016版的,所以让你公司升级加密软件。
这个应该要付费才能升级的,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点评):
原来文件还可以这样加密啊,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问题之前我也遇到过,重装软件重装系统折腾几天都没解决。
后来找其他电脑测试没有出现这种问题,想起 ...

大侠, 但是 之前 我用2014画的图, 我同事就能打开, 他用的就是2016, 我今天还又问了他一下,他说能打开, 他跟我的电脑都有那个加密软件的。但是现在 我用2016 却 打不开。

说明 加密软件 应该没问题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侠, 但是 之前 我用2014画的图, 我同事就能打开, 他用的就是2016, 我今天还又问了他一下,他说能打 ...

你这情况跟当时一样的,我在其他电脑也能打开,其他电脑有加密软件,也有个别的图打不开。
总之把加密软件升级之后就解决了,加密软件升级首先是服务器端的要升级,然后个人电脑也要升级才行。
你的同事能打开说明他的加密软件版本比你的高,明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情况跟当时一样的,我在其他电脑也能打开,其他电脑有加密软件,也有个别的图打不开。
总之把加密软 ...

嗯,  好的 , 那我跟我们这信息部的人反映下, 谢谢您!

网友:
高版本正常意义可以打开低版本的

网友(点评):
嗯, 这个我知道的, 楼上大侠说是加密软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