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一种MYLAR片去除离心纸的方法

楼主(2017-12-29):
目前我手里有一个项目,比较棘手。需要将Mylar片和离心纸分离。如下图:
说明如下:
当前方法:
员工采用手工的方式进行。
1,通过用手轻轻撬开倒角处的位置,就可以将MYLAR片和离心纸轻松分离。
2,然后角对角的位置,将MYLAR片贴在载板上。
3,通过滚轮滚一下,挤走两者之间的气泡。即可。
要求:
1,将以上动作做成自动化机构来实现。
2,效率要求:2-3片/分钟
3,。。。。

目前的难点:
1,因为MYLAR片只能是以单片的形式存在,不能做成卷,所以怎么实现MYLAR片和离心纸的剥离是这个项目的难点。
看看大家有什么高招和建议。请您提出。感谢。

网友:
立起来,两边真空吸住弄开

网友(点评):
不过貌似有点薄

网友(点评):
对了,这个MYLAR片,就是PET膜,相对比较厚。双面吸很难。关键时要先翘个角。这个角怎么先掀开。

楼主:
大家看看有什么好的方法,畅所欲言,头脑风暴呀!多谢
或者有其他什么好的建议,也请提出。

网友:
用热风定向吹圈怎么样?

网友:
类似的项目,是用夹住抓住,然后放在尖角上磕碰一下,那个离心纸就会翘开,然后高速气嘴狂吹。不过没你这么大,我那才40*30左右

网友(点评):
现在就是检验没想到好方法

网友(点评):
我那个胶后面破东西比较厚,你这才0.3MM,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差 MYLAR????就是背板上绝缘的黑色那破东西吧?冲裁时,留个拉环,离型纸吸住,直接用夹爪撕开,然后一刀割掉拉环就行了

楼主:
你说的前半句没有听明白。
你说的冲裁时留拉环的意思,也就是可以理解把离心纸比MYLAR片大一些,也就可以了。
但这样原材料的成本就会提高了。就是在现有的条件下改善,实在不行,再用这个办法。

网友:
在圆辊的表面刷层胶,用胶把离心纸撕开,反正也是废弃物

网友(点评):
这倒是个主意,那这个圆辊表面的胶如何重复利用呢?

网友(点评):
找一种胶,温度高了可以吸下纸来,温度一低就没粘性了,那纸就自动掉了。

网友:
MYLAR片有涂胶的,还有覆胶的,覆胶的贵很多,如果你这个是涂胶的,建议直接分开买,载体涂胶固化后,贴一层MYLAR;覆胶的,就难弄了,不过国内市场上涂胶的一堆,你拿火烤烤,胶水会起泡聚集的一般就是低端涂胶货

网友(点评):
新年好 因工艺要求,我们这个mylar也是很特别(大约2-3元/片)。粘度也比较大,在分离是加热是比不可少的。

网友:
Mylar是能做成卷料的

网友(点评):
要能做成卷,就不是问题了。因工艺需求,这个在使用前要在烘箱中烘烤一定的时间和问题,两种材质收缩一定不一样,所以不能做成卷状。目前是片状的,烘烤后已经翘曲。

网友:
单片应该可以用真空吸盘抓取,自己做真空腔配合小旋转气缸和机械手,卷边同时移载剥料应该是能剥下来。不过这种方法只是评估过没去做实验,就直接做成卷料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你们的建议我也在考虑汇总,看看是否可行。你们说的我也做过相关试验,很难实现。
我在想如果让供应商把离心纸那个倒角不切除。是不是会好剥离?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你们的建议我也在考虑汇总,看看是否可行。你们说的我也做过相关试验,很难实现。
我在想 ...

网友(2018-01-28):
滚轮滚起边角,用夹子夹起来带走

网友:
两种方法,不外乎吹跟吸

楼主:
两种方法,我都做过实验,效果都不太好。
采用黏胶滚轮的方式效果也不好,原因是MYLAR和离心纸的结合力比较强,用黏胶滚轮时,离心纸本体会撕扯开。

网友(2018-04-03):
楼主发的内容不错

网友(2018-07-09):
楼主,可以在Mylar上加个拿手位,用夹子一夹掉就OK。

网友(2018-09-26):
用透明胶类型的强力胶把它粘起,有试验过吗?我们做PCB的元件的PET胶膜时是可以的,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