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运输带的自动送料到推板式的自动上料的转换 求大神建议与注意事项

楼主(2017-12-29):
       因为之前发表在论坛的一个帖子(http://www.cmiw.cn/thread-772927-1-1.html),采用排序上料的平带运输不太好实现,最近又参考了经典自动上下料的例子,采用了推板式的上料,百度了下发现该技术也很成熟了,因为本人自动化方面的是零基础,所以在公司也都是学习的阶段,领导也很好的分给我一个方案让我自己学习捣鼓。现在说正题:我采用的是气缸推动钢板再通过直线轴承导向轴推动铝板整体向上的活动,起到一个类似搓衣板的效果,把原料弄成需要的方向排序上下料。这里面的倾斜角度,我的想法是直立起来的时候,满足于临界处得出角度的,如下图:

     这样的计算不知道对不对,请建议。
     其它的诸如气缸的选型,直线轴承、导向轴等都比较简单。还有板材的强度是否达标也采用了SolidWorks的有限元分析简单的分析了力学性能。
但是做出来成品之后忽略了一个问题,不是所有都是机加工的,因为之前我们的原料本身就很大很重,所以有些板是采用了钣金焊接而成的,这样就出现了我给的一些尺寸就出现了偏差,从而装配实体后出现了干涉的现象,但这些都是能解决的问题,主要还是想问下大神,我这样的设计是否可以实现

楼主:
补充发下做好的图片

网友:
能用振动盘吗?

网友A:
你这个角度是假定物体刚好在斜面上保持静止状态得来的,倾斜角度=arctan(μ)

网友B:
如果单纯因为原材料重量的问题,能否用别的材料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角度是假定物体刚好在斜面上保持静止状态得来的,倾斜角度=arctan(μ)

对,这个应该是tan的,刚才临时写了下,就懒得改了,

楼主:
太重了,使用不了振动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单纯因为原材料重量的问题,能否用别的材料代替

不可以的,原料是定制好的

网友:
你这机构看着不牢固啊,气缸震两下就散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发下做好的图片

不合理。

网友C:
原理上说的过去,可能刚性不会很好,气缸能否改到推板下面?

网友D:
淘宝搜索:小猪佩琪爬楼梯玩具,感觉那样上下料不错

网友:
设计有过程和计算,很不错啊,不过这个结构总感觉奇怪,零件的重量和体积是怎样,这结构原理可以,但刚性恐怕不理想吧。by the way,我和你情况差不多,加个好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理上说的过去,可能刚性不会很好,气缸能否改到推板下面?

可以改的,但是目前想先试验下,刚性的话确实会怕有问题,所以后期会更改一些位置或者材料

楼主:
哪里不合理?能给点建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淘宝搜索:小猪佩琪爬楼梯玩具,感觉那样上下料不错

好,谢谢

网友:
兄弟,你坐标哪里?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哪里不合理?能给点建议吗

气缸和受力点尽量在一条直线上。

网友F:
这个计数怎么实现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气缸和受力点尽量在一条直线上。

气缸和什么受力点在同一条直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计数怎么实现的呢

计数的可以靠后期的皮带运输上来实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