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是样条曲线还是圆弧连接起来的

楼主(2017-12-29):
抄国外的护栏曲线,领导说是圆弧搭接的,可是我怎么看着像是样条曲线啊,样条曲线不也是平滑过渡的吗?瓶子应该也过的很顺滑才对啊。

网友A:
我个人的理解是
选样条还是选圆弧拟合,主要看你的工艺。
你的圆弧足够多就是样条,为了简化样条就成了圆弧拟合。两者其实是一样的

网友B:
样条吧,不然修改工作量不得了大

网友:
不像是圆弧搭接的,

网友C:
样条曲线可肿么标注啊。。。。。。。给几个点的坐标?点少了,经过这几个点的样条曲线N条,点多,点多也不是唯一呀,只能说经过这么多点的样条曲线很像。。。所以千万别用样条,别偷懒,用圆弧搭,确定圆心坐示及半径,曲线唯一可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样条吧,不然修改工作量不得了大

不敢苟同。

楼主:
我这个轨道要求不高,用圆弧的话尺寸太多,牵一发而动全身,很是难受。而样条曲线控制点控制起来很方便。现在数控曲线走CAD也都可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样条曲线可肿么标注啊。。。。。。。给几个点的坐标?点少了,经过这几个点的样条曲线N条,点多,点多也不 ...

所以我一般都是未注尺寸按电子档。。。。。。圆弧过渡的话,有点费神,而且后期修改起来好容易乱,不知道是我方法问题还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的理解是
选样条还是选圆弧拟合,主要看你的工艺。
你的圆弧足够多就是样条,为了简化样条就成了圆 ...

工艺是加工工艺还是零件使用方式啊,样条曲线修改方便,但是标注就无力了

网友:
楼主是不是不经常做曲面造型啊,这种如果是样条曲线是很难画出来的,只有圆弧一个个拼接起来,才能找准位置

网友:
样条曲线也是可以改为圆弧拟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艺是加工工艺还是零件使用方式啊,样条曲线修改方便,但是标注就无力了

就是这个问题啊,看你是用什么方式加工的。没法加工样条的或者要求不高的就圆弧拟合呗